求助:minet 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6-05-30):
请教:谁用过苏州钧信控制有限公司的minet步进电机,我在调试电机过程中,驱动器的出错指示灯亮了,关电重启也保持常亮。错误是什么?怎样处理?

网友A:
应当是电机相序接错了.

网友B:
如果没有改变电路,应该是驱动器出了问题。苏州钧信以前用过我公司的驱动器。可以和我交流一下

楼主:
我原来没有驱动器的接线说明书,最后查找到说明书,是电源线的输入端接错了。原来AC端子是接AC55V的,而DC输入要接任一AC输入端和GND。

网友C:
朋友.
解决了问题就好.

楼主:
谢谢,您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