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什么实例采用canopen现场总线而不用eds文件吗?

楼主(2006-05-30):
谁有什么实例采用canopen现场总线而不用eds文件吗?我急切想知道,请注明plc厂家或软件,多谢多谢!

楼主:
我自己顶,但愿。。。

网友A:
感觉不可能,
你不导入EDS档,CANOPEN拿什么来认识你的设备
我见过DEVICENET可以在线扫描从站设备,但它也只能扫描出有一个设备在线上,至于是什么设备就不知道了.
所以EDS是必须的!

网友B:
BECKOFF 的嵌入式pc似乎可以不用eds檔案..也不能導入別人家的eds檔案.要想加入結點,要自己填寫節點屬性....其實更麻煩..
如有不當之處.請高手指教..謝謝

网友C(2006-07-28):
可以使用WAGO的750-837,直接调用401协议就可以了,不用EDS文件,我们使用过,和LENZE的施耐德的都通讯过,没问题的,有现存程序。

网友D:
请问那个高手修改过schneider的eds文件,本人现在在用lexium17d
伺服,eds自带的PDO参数太少,用SDO写非常麻烦。
请指教?

网友B:
去更改 1600/1a00 中的PDO mapping..就可以了。。

网友E(2006-09-28):
菜鸟提问:什么是EDS文件,在总线控制中有什么作用?大家能谈一谈用总线控制伺服电机的经验吗?

网友F:
BECKHOFF不需要EDS文件,用起来也蛮方便的

网友G(2006-12-28):
提供CAN光纤模块、CAN采集卡,CAN总线采集模块,多重冗余,稳定第一 gsjc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