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频电压测试

楼主(2006-05-30):
现需要测量一单相0-30V/50-500Hz电压,准备用MSP430,需要什么外围器件,我是新手,希望大家能提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当然,详细点更好,谢谢!

网友A:
参考下述帖子: 请教高手交流电压测量用什么电路实现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08177 http://www.actions.com.cn/en/productLine.aspx?id=2 http://www.analog.com/zh/subCat/0,2879,760%255F790%255F0%255F%255F0%255F,00.html 最后一行是一个完整的网址,不可分断,需把整行复制后粘贴到地址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