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本系统是否可用西门子802D/810D

楼主(2006-05-30):
5轴联动铣床,要求可以实现3轴联动,具有3D图形模拟加工功能。
请问各位高手:能否用Sinumerik802D实现。如果不能,请指教。

网友A:
802d不可以用的,应该选用840d。

网友B:
如果是4轴的话,我到是有一个CNC系统能达到你的要求,价格也比西门子的有优势,可以实现2D,3D图形模拟加工功能,还可以把Autocad图形文件转换为加工程序。
如果感兴趣请联系010-8950 2338杨先生

网友C:
TO 阿拉丁:
这个我倒是比全局变量更感兴趣。
楼主的功能802D/810D都不能用,840d倒是可以,因为840d的显示器本来就是一台独立于cnc的电脑。
也许FIDIA也有这样的功能,但FIDIA的价格不在840d之下。

楼主:
4轴不行,方案已经定好了,5轴的。谢谢帮忙!

楼主:
我查了很多资料,810D可以实现。楼上的说不能用,能说的具体一点嘛!?我不想买回来才发现有漏洞!谢谢

网友D(2008-05-13):
Sinumerik802D最多能控制几个轴?如果我想控制三个伺服轴一个刀库和一个主轴用802D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