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PT螺纹连接需不需要密封带,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不需要?

楼主(2006-05-30):
   我想知道那个规范里有对NPT螺纹连接的密封带(胶)问题做过说明?内容是什么?请帮忙!谢谢!

网友A:
你看一下这遍文章,我也是昨天刚找到的.
http://www.newmaker.com/disp_art/0/10451.html

楼主:
谢谢!
我刚刚找到答案!
对于NPT 标准,因为是靠锥形螺纹来密封的,所以一般不需要密封带,但是在易泄漏的高压介质情况下,则要使用密封胶。但是使用密封袋可以起到辅助密封作用!

网友B:
问个比较菜的问题,
3"-14NPT
那个3"指螺纹口径么?14是虾米意思?

楼主:
该罗纹是美制一般用途密封管罗纹,NPT是美制一般密封圆锥罗纹。  3/4“是罗纹尺寸代号,14是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