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220的马达控制

楼主(2006-05-30):
我公司收购了一间美国公司,现有一批三相220V的机器运来大陆厂用,请教各位大师,应如何接电来用,直接接三相380V或是一定要先用变压器变成三相220,若直接接三相380V是否能正常使用,其功率是否会增大,转速是否会加快,电机是否发热。

网友A:
不能直接接380V三相电压,接上后的后果是系统频繁跳闸,必须按照接线图要求接成三相220V方可正常运转,以前接触过的.

网友B:
还有其他简单的控制方法

网友C:
用变频器做,单项220入 三相220出带相角

网友D:
用变压器最简单,也是现在最通用的做法.

不过有一个要很注意的地方。就是频率问题。
我记得美国是60HZ,由于我们变压器出来的是220V 50HZ。
那么很多机器上的变频器基准频率要调整,还有如果是直接输入的电机速度会减小很多,也就是说生产效率会变低。
比如说4极电机在美国是1720 R/M 但到中国后就变成1440 R/M了。
而且如果不是50/60HZ通用的电机,那么在中国使用的话,发热会很厉害,需要经常维修。
这个时候需要用变频器改装。

网友E:
一定要先用变压器变成三相220V.

网友F(2006-08-22):
一定要先用变压器变成三相220V.QQ:360902698 有空多联系

网友G:
原来三相220三角接法的可改为三相380星形,不过频率就没法了,除非变频

网友H:
一定要先用三相变压器变成三相220V

网友I:
我来说两句,首先该设备不能直接接三相工频电(380V50Hz),如果该设备直接接380V那可能很快就会烧掉.若该设备要求220V50Hz电源,那么用变压器最经济,直接从380V变成220V,变压器容量要选大一些,以满足电机启动要求.如果该设备要求是220V60Hz电源,那只能选用变频器了.可考虑选用通用型变频器.

网友J:
我公司现有一台S9变压器,315KVA 10/0.22,联接组别Dd0,低压三相220V输出,2003年购买,由于后来采购的设备发生变化,一直没用上,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znxcn@163.com

网友K(2008-06-06):
直接加个变压器,我公司以前就这么干的,花点小钱,安心啊....

网友L:
 美国的电机一般电压使用比较宽,只要改变一下接头方式就可以三角形接法该星形接法就可以!

网友M:
美国的动力电压是多少?

网友N:
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M:
改变绕组线圈或采用变频器最为理想。

网友O:
仅仅电机的话就简单,三角改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