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系列的问题这里提,,高手这里答!!

楼主(2006-05-30):
S7系列的问题这里提,,高手请在这里答啊!!

网友A:
你到底是啥意思?有问题自己发贴不就行了,难道你做回答???

网友B:
你好
如何实现同时控制10台功率不同的变频器 要求控制在相同频率下

达到电机同步 运行

网友C:
用同步控制器很容易
TEL:13532995757

网友D:
求教:如何能让S7-300一次性读取几千个上位机传入的数据,而后PLC在长时间内依次读取每个数据量,在规定的时间内(10小时,或者更久)执行完所有的数据。感谢!qingzhi_sd@yahoo.com.cn

网友E:
愿多向高手请教才是

网友F:
请问各位大师:CPU315-2DP 不装扩展模块能上下载程序吗?会不会有错误提示?
sczgdy@163.com

网友G:
可以下载和配置通讯,不过会报错

网友H:
CPU315-2DP装什么扩展模块?MPI或PORFIBUS口我都用过下上载程序,没出过错呀!

网友I:
为什么我的本本不能与PLC通讯上传程序。S7-200PLC V4。0SP3软件。 通讯业显示,1。2。3。。。。126的地址码 ,,PC/PPC电缆,9。6KB

网友F:
各位:我这里有一块CPU315-2DP,在STOP状态,送上电后SF、BATF(未装电池)、DC5V、STOP 灯亮,这个 SF 灯亮正常吗?

网友J:
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J:
TO:34343434343
    把CPU打到停止状态,搜索所有波特率,试一下,还不行的话,就是串口或 PC/PPC电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