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和国内三相交流电的区别?

楼主(2006-05-30):
我最近给日本做个控制系统,都知道日本用的是三相200V/单相110V的电源,而国内用的是三相380V/单相220V的电源.现在的问题是,比如我们用的接触器线圈单像220V控制,假如在日本我用三相200V控制,不只是否可用?还有就是三相200V和单相220V的区别在那里?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国内的220V是一根相线对中线;日本的200V是两相之间的线电压.

用200V可以控制220V的设备,因为一般器件会要求在±10%的电压时能正常工作.

在国内的一相对中线控制中,相线一般要加一个熔断器防止短路;而日本的两相控制则要在两根线上都加熔断器!!

网友B:
相线对相线,相线对中线的区别,日本的好象是60HZ频率;在PLC系统也
有用380V变200V使用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解释.那就是说在同频率时可以用日本的200V相线控制国内的220V的电器元件

网友A:
日本的电压有的是50Hz,有的是60Hz.

网友C:
国内的220V是一根相线对中线;日本的200V是两相之间的线电压.
用200V可以控制220V的设备,因为一般器件会要求在±10%的电压时能正常工作.在国内的一相对中线控制中,相线一般要加一个熔断器防止短路;而日本的两相控制则要在两根线上都加熔断器!!

很对。

网友D(2008-07-28):
香港的电源是: 相电压是200V,线电压是346V,频率 50HZ

请问可不可以直接采用香港当地电源控制大陆220V或380 V设备呢

会不会出现欠电压导致设备不能正常运转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