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PLC能并行处理问题吗?

楼主(2006-05-30):
我想做一个plc程序,通过触摸屏来与变频器进行通信,并进行参数读写。但是,由于有一些参数带有单位,在对这些参数进行读写时,实际输入和读出的的数值都是真实值/单位的,而我想直接输入/读出真实值,应该怎么办?读出部分已经基本解决!写入时由于要用到该参数的单位(可以从读出的指令中得到),也就是说读写参数基本上要同步进行。

楼主:
比如,我设定pr3=60HZ。现在就必须在触摸屏上输入6000(因为单位为0.01),而我想直接输入60,有程序内部进行处理---60*读出参数的单位(1/0.01)。plc程序中该如何处理?

网友A:
我真没想到这一点。因为PLC的有关资料上都说是顺序扫描的,程序是按顺序执行的,所以我想应该不能并行。

网友B:
可以,要占用点数.

网友C:
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D:
用数据运算指令,乘以100不就可以了

网友E:
触摸屏上就有工程数据转换的,可以输入60,到PLC自动转换为6000自己慢慢找

网友C:
触摸屏没接触过,想学一下

网友F:
如果没有搞掂就找我吧。TIANJUNLUPING@163。COM

楼主(2006-07-04):
哈哈,搞定了。实际上也不是并行处理了,也是顺序执行而已,我在第一个扫描周期里读出单位,第二个周期内写参数值并让其与所读出的单位发生关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