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可以介绍一个转速传感器吗

楼主(2006-05-30):
要求是磁电式
输出电流为+4MA-20MA的
速度范围最大到3000R/MIN

网友A:
推荐你上这个网站去查找:http://www.71805.com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大哥

楼主:
好像没有哦..

网友B:
EasyPro智能型编码器,光电无磨损,长度、角度、速度均测量可设定,4--20mA输出或Rs485输出,传感器栏有免费资料下载。

网友C:
可以用虹润显示表转换

网友B:
编码器可以直接4--20mA输出速度的,何必再用仪表转换?

网友D:
现在目前使用测转速的方法有,使用接近开关感应开关型号,后面接一个转换器,将开关的频率信号转换成4-20ma电流型号,或者是输出频率型号.转换器有两种,一种只提供输出,一种带有控制信号,可以设定速度某个值的时候给输出两个信号,低于时候给出一个,高的时候给出一个.简称高报,低报。有兴趣一起探讨.MSN:STEVENWANG2004@HOTMAIL.COM. 献身工控事业.

网友E:
HONEYWELL有现成的东西,只是不是4-20mA,你自己可以转换的,型号是1GT。如果要资料可给我发邮件:beifeng1011@163.com
倪东来。13910976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