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FX1S/1N输入滤波常数

楼主(2006-05-30):
    大家好
    请问如何改变FX1S/1N输入滤波常数,因本人要实现高速计数,但频率不能太高,控制在500Hz~1KHz之间便可,或还有其它方法可实现?盼各位能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高速计数时,输入滤波常数就不起作用了,不用修改.用于普通输入时把D8020设定一下,也就个修改了,但不要太低,防止干扰信号进入.

网友B:
D8020里可调;
0~60(初始值为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