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汽包液位计疑惑之一:求教

楼主(2006-05-30):
各位大侠们,小弟请教.
用于锅炉汽包的差压液位计为何用做负迁移,还有做负迁移和零位校正说的是一回事儿吗?
不胜感谢!!!

网友A:
锅炉汽包的差压液位计一般采用平衡容器取压,平衡容器的差压与液位成反比。

网友B:
你好,静压式液位计,多数是测相对压力,锅炉里本来就存在一些压力,为了准确的测出里面的液位高度必须做相应的负迁移,来抵消里面存在的压力.
欢迎一起探讨:MSN:STEVENWANG846@HOTMAIL.COM
献身工控.上海桂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汽包里的压力在恒定时,我们调了一次零点,构成了一个相对恒对的压力关系,如果这时包里压力变了,那么这种关系就不恒定了,这时就需要做负迁移来重新达到一个平衡,是吗?

网友C:
差压液位计做负迁移是为了抵消汽包里存在的压力,量程迁移是改变零点的位置,零点校正是修正零点漂移.

楼主:
多谢,
小弟愚钝,通常什么情况做呀,是平常没事儿就得过去看看吗,还是发觉水位计不准时才做呀.初时是以玻璃管儿为基准吗?

网友C:
锅炉上一般会装摄象机监控双色水位计和平板水位计,以它为基准来调校水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