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异步电机的启动

楼主(2006-05-30):
求助:
      昨天在调试一个用于陶瓷厂的球磨机,在带载的情况下。我用了5倍的启动电流.结果还是没有启动起来.我想请教一下! 是我们的软启动选型有问题,还是电机与负载不匹配!软启动是202A的,电机是六线的110KW额定电流为202A请教可以吗?

网友A:
我认为你们的工作方式有问题,为什么要带负载启动。

楼主:
工艺需要!

网友B:
用的什么软起?可以把起始电压调高!

网友C:
我记得以前调试的时候,球磨机要用软起摆动三次左右才进入起动,你呢?还有啊,调试嘛,什么问题都会有,也许工厂的磨机里面的料太多呢或太少也有可能。

网友D:
 绝对的系统选型错误..
 1)电机必须选用高启动转矩电机..或者绕线转子电机..
 2)绝对不能用软启动..必须用转子频敏变阻器启动.
 3)如不顾及启动冲击电流,可以提供软起的斜坡电压试试..不过如电机选型不对而启动转矩不够也是白搭..

楼主:
老蔫说的对。负载与电机不 匹配。

楼主:
我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用什么方案可以解决。条件是这个也是球磨机,用在矿山上的。启动的时候是带载启动。变压器800千伏安。电机250千瓦。由于是长距离送电,有很大的电压降,所以,现在的串电阻启动方式启动不了电机。压降到320左右。希望同行们给与帮助。

网友E:
把变压器移过去。

楼主:
我说的是远距离是一次侧,不是二次呀!

网友F:
现在的软启动是垃圾。我单位也是这样,启动力气不够。电流又大。如果软启动有曲线提升就好了

网友E:
1,变压器要靠近电机  2、适当调高变压器输出电压

楼主:
哦,现在最新消息是因为他们是长距离送电,他们说电缆的传输容量不够 ,这个用软启动应该可以。因为我们的软启动的工作电压是200--690V,但在电压降的时候电机的输出力矩会不会变下,输出的达不到他的设计输出值。

网友:
把初始启动力矩调大,必须大于负载的静力矩

网友D:
  250KW球磨机如采用绕线转子电机+频敏变阻器启动,启动电流一般在2.5倍以内,不会有如此大的电压降,不清楚所说的串电阻启动是那种方式..
  解决方法:1)改变变压器分接开关位置,提高变压器输出电压;
           2)在电机启动柜旁并装一个就地补偿柜,千乏容量
           要适当加大,在启动电机时同时投入,电机启动完毕
           后切除部分容量,防止过补偿.这种方法简单易行.
           改造前可适当计算一下补偿容量..

楼主:
软起动器是如何实现轻载节能的?
  节能原理:鼠笼型异步电机是感性负载,在运行中,定子线圈绕组中的电流滞后于电压。如电机工作电压不变,处于轻载时,功率因数低,处于重载时,功率因数高。软起动器能实现在轻载时,通过降低电机端电压,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机的铜耗、铁耗,达到轻载节能的目的;负载重时,则提高电机端电压,确保电机正常运行;我们知道,驱动电度表表盘的同时性力矩的大小,取决于电路中的线电压与线电流的大小。由于瞬变是突发试的过压,他会导致作用于电度盘上的同时性力矩突然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电表转速加快。美国工程学会会刊AIEE第59卷第460—464页上发表的Keener与Nclm先生的一份报告,证明瞬变会严重地影响感性电度表盘的作用力矩和转速,使表盘发生阶跃式地转快。其结果,他会导致电度表对一个系统总的用电量的过度计量,此种过度计量,最高幅度可以30%。奥康IMS2系列软启动可有效消除瞬变浪涌对计量电表的冲击,使电度表正确计量,用多少电,就支付多少电费。
以下是本公司安装用于广东佛山华兴陶瓷有限公司(联系人:罗维。电话:13923154718)的一台奥康IMS2系列的软启动节电器节电效果测试。节电器安装使用于该公司的110KW的球磨机运行,测试使用电能平衡测试仪进行。现将测试结果和数据报告如下: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        据
使用前 使用后
1 电机电流 A 176 170
2 电机电压 V 395 322
3 电机有功功率 KW 193.96 164.22

节电率=(193.96-164.22)/193.96*100%=15.3%

结论:适用结果表明,该节电器应用于球磨机,在正常运行工况下节电15.3%,节电效果明显。
[i][b]小弟在某地摘录。不知道有多少科学依据?[/i][/u]

网友D:
  球磨机属于重载启动负荷,头一遇上用星-三角启动方式的.....

楼主:
广东 佛山 那边的陶瓷行业的球磨机都是呀!
启动的电流都是很大。

网友G(2006-07-05):
联系人:玉华权   电话:020-35923598
"保瓦博士"节电原理:
1、节能原理
“保瓦博士”电机智能节电器采用最新电机智能可编程软件固化在微处理器上,通过先进的电子线路对负载电机进行实时检测与跟踪,实时控制晶闸管(可控硅)的导通角,百分之一秒以内提供电机最适宜的工作电压与电流,使电机的输出功率与实时负载刚好匹配,并能减低铜损、铁损,改善电机起动、停机性能,达到节电效果。
另外,“保瓦博士”具备软启动与缓和停机功能,能减少电机由于启动与停机对供电系统的冲击,并保护电机与空气开关等。同时,“保瓦博士”能降低电机的温升与噪音,改善工作环境。
2、产品特点:
● 欧盟先进技术,获欧洲共同体CE和美国UL认证;
● 采用最新集成芯片技术,节电效果明显;
● 软启动与缓和停机功能,对电机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 高效节省电费的同时,不改变电机的转速,不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
● 降低电机铁损、铜损及机械杂损,延长电机寿命;
● 降低电机温度、噪音,改善工作环境;
● 品质优良、体积小、重量轻,无须人工护理,安全可靠;
保瓦博士应用于交流电机主要有三大功能:
一:节电(取决于生产产家和电机运行情况)
二: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无功功率)
三:软起动、软停机(软起动时间可以从0到255秒进行任意设定)
保瓦博士和变频器的主要区别:
1.变频器改变电机的转速,保瓦博士不改变电机的转速
2.变频器节电率相对比较高,保瓦博士节电率看电机的工作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