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和停止

楼主(2006-05-30):
大家知道:一般情况下,启动按钮是常开触点,而停止按钮是常闭触点。
在实际使用中,有没有用常闭触点当启动按钮,或用常开触点当停止按钮的情况。
一般什么时候这样使用,这样使用有什么好处?

网友A:
没有这么用的,因为除了坏处外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B:
使用中间继电器的话就能达到你要的那个稀奇古怪的目的,呵呵。

不过似乎有人用常开触点经过中间继电器或者PLC来做停止按钮。

网友C:
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过你的设计应该符合规范。至少要符合大多数人的认可,更不提什么什么标准了。

网友D:
怎么样用,只要能用就可以,问题是要符合常规。也得为别人想想吧。

网友E:
   学以至用,关键是好用,实用,你很喜欢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吗?

网友F:
把常开开关用作启动方式只能根据你设计的要求来做,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网友G:
有,当你被控的回路中启动需1--0脉冲、停止时是0---1脉冲时。如一此进线开关的分闸按钮,还有一些自保的数字电路。

网友H:
你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I:
这个问题比较强,飘过。不过,确实是很多用常开通过中间继电器来做停止按钮得。

网友J:
可以,不过要经过中间继电器,复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