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AV7722-1BC10-0AD0电脑触摸屏开机乱码甚至无显示

楼主(2006-05-30):
西门子6AV7722-1BC10-0AD0电脑触摸屏开机乱码甚至无显示

网友A:
可能是液晶的的问题    可以维修
电话:0535-6372281

网友B:
是触摸屏的原因,好处理。
0755-26495013
张刚强

网友C:
触摸屏坏!维修请联系:021-55880702,上海鹏冲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D:
应该是液晶显示的问题,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是触摸屏散热不好,而且环境温度过高,才导致内部显像元件无法散热,加装一个散热风扇就行了...

网友E:
触摸屏的原因?什么意思?是屏幕坏?还是其他的?还是和4楼朋友说的散热有关??别光说句屏幕坏,XXX电话联系,搞半天5分钟能修好的,结果非要送到你们那修,一修就修好几百!

楼主(2006-07-08):
上电自检正常,但无显示,有时重新开启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