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热电阻,热电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5-30):
(无正文)

网友A:
热电阻测有温度低一点(400),热电偶温度高一点(1300),

网友B:
热电阻接三根线,热电偶接两根线
热电阻可以用普通的线,热电偶一定要用补偿线。
热电阻是通过电阻大小的变化来反映温度的变化;热电偶是通过电势的变化来反映温度变化
热电阻检测温度似乎更快一些。

网友C:
测温原理不同:
热电阻是根据导体(测温电阻)的电阻值随温度而变化的特性而工作的。
热电偶是由两种不同材料的金属制作出来的,其中一头两种金属焊接在一起,作为测温端(热端),另一头两根线(冷端)接入仪表。当冷端与热端有温度差时,热电偶回路中就会有电势产生,根据该电势差查该种型号热电偶的分度表,就能知道热端的温度。

网友D:
请问上面几位大侠,在相同量程的情况下哪个测温更为准确一些,哪个性价比高一些,在确定需要控制对象后如何选用,能不能把它们两个的优点及缺点做一番比较呢

网友E:
热电阻是基于随温度的升高电阻而增大的原理工作的,而热电偶是基于随温度的升高输出电势而增大的原理工作的。

网友F:
热电阻精度高一点,热电偶的测温范围一般比热电阻宽
热电阻使用贵金属制造,价格稍高一点,一般来说相差不大

网友G:
  测温原理不同:
热电阻是根据导体(测温电阻)的电阻值随温度而变化的特性而工作的。
热电偶是由两种不同材料的金属制作出来的,其中一头两种金属焊接在一起,作为测温端(热端),另一头两根线(冷端)接入仪表。当冷端与热端有温度差时,热电偶回路中就会有电势产生,根据该电势差查该种型号热电偶的分度表,就能知道热端的温度。
他们发出的信号类型也不一样,一个是毫伏电压,一个是电阻.

网友H:
请问各位高人:瓦斯炉的火焰探测棒又是什么原理?据厂家说把探测棒锯掉一截都还可以使用。

网友I:
测温原理不同:
热电阻是根据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特性而制成的。
热电偶是用两种不同材料的金属制作出来的,其中一头两种金属焊接在一起,作为测温端(热端),另一头两根线(冷端)接入仪表。当冷端与热端有温度差时,热电偶回路中就会有电势产生,根据该电势差查该种型号热电偶的分度表,就能知道热端的温度。
他们发出的信号类型也不一样,一个是变化的毫伏电压,一个是变化的电阻.另外,处理这两种信号的温控仪也不一样。(智能型除外)

网友J:
请大家讨论一下精度.现在小滩上的热电偶有的不到一圆钱.

网友K:
 AI_mV输入功能:

     输入信号为小电压,常为毫伏电压(热电偶),毫伏电压范围为:–100mV ~+100mV,主要用于热电偶信号的测量。

TCB铂铑30 铂铑60:   0℃~1820℃    对映0~14mV

TCT铜-铜镍:        -270℃~400℃  对映-6.3~21mV

TCEEA镍铬-铜镍:    -270℃~1000℃ 对映-10~77mV

TCJ铁-铜镍:        -210℃~1200℃ 对映-8.1~69.536mV

TCKEU镍铬-镍硅:    -270℃~1372℃ 对映-6.5~55mV

TCN镍铬硅-镍硅:    -270℃~1300℃ 对映-4.4~48mV

TCR铂铑13-铂热电偶: 0℃~1700℃   对映0~21mV

TCS铂铑10:          -50℃~1770℃ 对映-0.3~19mV

AI_R输入功能:
输入信号为电阻(热电阻)信号,可用于热电阻或应变片电阻信号的测量,测量范围为 1~500Ω,接线方式为三线制接线。

RTDPt100   18.49~391Ω  对映-200~850度

RTDPt10    1.849~39.1Ω  对映-200~850度

RTD Cu100  78~166Ω    对映-50~150度

RTD Cu10   7.8~16.6Ω   对映-50~150度

RTD Cu50   39~82Ω     对映-50~150度

http://www.autoyx.com/IOAsm/01.htm

网友G(2006-07-01):
楼上讲的非常好,顶一下.

网友L:
测温原理是不同的

网友M:
热电阻是利用电阻的温度特性来测量温度的.热电偶是一种把温度转换成电压信号的温度传感器.热电阻性能稳定,特别是铂电阻,性能很稳定,常用作标准测温器件.在-259.34至630.74度之间,可以用铂电阻温度计作为温度测量的基准.热电偶是由两种自由电子浓度不同的金属(合金)组成,其端点焊接在一起.热电偶的特点是测量温度的范围宽,但灵敏度不高,且产生的热电势较低,抗干扰能力较弱.

网友J:
请各位朋友说一下经验. 热电阻型号有PT100  PT1000等,测量有电阻,
热电偶测量电阻很小,原理不同.在测量热电偶模式下直接短接仪表输入,显示的值好象是室温.

网友N:
我们这里一般用的PT100多一点,要用三根线的

网友O(2006-08-03):
热电偶与热电阻均属于温度测量中的接触式测温,尽管其作用相同都是测量物体的温度,但是他们的原理与特点却不尽相同. 首先,介绍一下热电偶,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中应用最广泛的温度器件,他的主要特点就是测吻范围宽,性能比较稳定,同时结构简单,动态响应好,更能够远传4-20mA电信号,便于自动控制和集中控制。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将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连接成闭合回路,当两个接点处的温度不同时,回路中将产生热电势,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又称为塞贝克效应。闭合回路中产生的热电势有两种电势组成;温差电势和接触电势。温差电势是指同一导体的两端因温度不同而产生的电势,不同的导体具有不同的电子密度,所以他们产生的电势也不相同,而接触电势顾名思义就是指两种不同的导体相接触时,因为他们的电子密度不同所以产生一定的电子扩散,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平衡后所形成的电势,接触电势的大小取决于两种不同导体的材料性质以及他们接触点的温度。目前国际上应用的热电偶具有一个标准规范,国际上规定热电偶分为八个不同的分度,分别为B,R,S,K,N,E,J和T,其测量温度的最低可测零下270摄氏度,最高可达1800摄氏度,其中B,R,S属于铂系列的热电偶,由于铂属于贵重金属,所以他们又被称为贵金属热电偶而剩下的几个则称为廉价金属热电偶。热电偶的结构有两种,普通型和铠装型。普通性热电偶一般由热电极,绝缘管,保护套管和接线盒等部分组成,而铠装型热电偶则是将热电偶丝,绝缘材料和金属保护套管三者组合装配后,经过拉伸加工而成的一种坚实的组合体。但是热电偶的电信号却需要一种特殊的导线来进行传递,这种导线我们称为补偿导线。不同的热电偶需要不同的补偿导线,其主要作用就是与热电偶连接,使热电偶的参比端远离电源,从而使参比端温度稳定。补偿导线又分为补偿型和延长型两种,延长导线的化学成分与被补偿的热电偶相同,但是实际中,延长型的导线也并不是用和热电偶相同材质的金属,一般采用和热电偶具有相同电子密度的导线代替。补偿导线的与热电偶的连线一般都是很明了,热电偶的正极连接补偿导线的红色线,而负极则连接剩下的颜色。一般的补偿导线的材质大部分都采用铜镍合金。 其次我们介绍一下热电阻,热电阻虽然在工业中应用也比较广泛,但是由于他的测温范围使他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其优点也很多,也可以远传电信号,灵敏度高,稳定性强,互换性以及准确性都比较好,但是需要电源激励,不能够瞬时测量温度的变化。工业用热电阻一般采用Pt100,Pt10,Cu50,Cu100,铂热电阻的测温的范围一般为零下200-800摄氏度,铜热电阻为零下40到140摄氏度。热电阻和热电偶一样的区分类型,但是他却不需要补偿导线,而且比热点偶便宜>黄志平(一个人好烦)

网友P:
热电阻是NTC,

网友Q:
都很专业啊!学习下

网友R(2006-09-14):
很好的帖子啊!

网友S:
热电阻
价格低,精度稍差,线形度差,重复性差,稳定度差

热电偶
价格高一点,需补偿,精度高,线形度好,重复性好,稳定度高

网友T:
这个只是看书了解点,还不是很熟.
但高手还是有很多,说得很全了,学习下.

网友U(2009-03-07):
楼上讲的非常好,顶一下

网友V(2010-06-06):
都是高手,受教了。谢谢。

网友W: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抗干扰

网友X(2011-03-25):
谢谢讲解,都是在实验室用用,没有做过实际的项目,不知会碰到什么问题。

网友Y:
区别大.着了:

1.首先先测温范围不一样,热电偶测温区大,可以测较高温度,热电阻一般测400度以下的温度,这个和材料有关系

2.仪表精度等级不一样,热电阻高,热电偶略低.

3.工作原理不一样,热电偶是产生的电压信号,热电阻必须要外加激励信号的,所以二者接线方式很大的不同!

网友Z:
sun666和mfgswnpy讲的都很详细了,就不多说了。

网友AA:
有啥不一样,测温原理不一样,学习

网友AB:
热电阻是阻性负载,热电偶是电信号

网友AC(2011-05-12):
主要是现场实践一下,要不看了也是记不住

网友AD(2011-07-31):
这个问题好,但有个疑惑,这样说热电偶所测的温度不就是被测物体相对于室温的温差值了?因为是热端和冷端有温差才有电势产生,这样理解是否有不妥的地方呢?在此请教各位行家指点

网友AE(2011-11-27):
材料和测量的范围不同~~~~~~~~~~~~

网友AF:
热电偶两根线热电阻三根线

网友AG:
假如把热电偶的补偿导线截短了使用的话会不会影响其测量精度? 期待高手。

网友AH:
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区别:

第一、信号的性质,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电偶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他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虽然都是接触式测温仪表,但它们的测温范围不同,热电偶使用在温度较高的环境,如铂铑30---铂铑6(B型)测量范围为300度~~1600度,短期可测1800度。S型测一20~~1300(短期1600),K型测一50~~1000,短期1200),.XK型一50~~600(800),E型一40~~800(900),还有J型,T型等。这类仪表一般用于500度以上的较高温度,低温区时输出热电势很,当电势小时,对抗干扰措施和二次表和要求很高,否则测量不准,还有,在较低的温度区域,冷端温度的变化和环境温度的变化所引起的相对误差就显得很突出,不易得到全补偿。这时在中低温度时,一般使用热电阻测温范围为一200~~500,甚至还可测更低的温度(如用碳电阻可测到1K左右的低温).现在正常使用铂热电阻Pt100,(也有Pt50、100和50代表热电阻在0度时的阻值。在旧分度号中用BA1,BA2来表示,BA1在0度时阻值为46欧姆,在工业上也有用铜电阻,分度号为CU50和CU100,但测温范围较小,在一50~~150之间,在一些特殊场合还有铟电阻、锰电阻等)。

第二、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温度范围不一样,热阻一般检测0-150度温度范围(当然可以检测负温度),热电偶可检测0-1000度的温度范围(甚至更高)所以,前者是低温检测,后者是高温检测。

第三、从材料上分,热阻是一种金属材料,具有温度敏感变化的金属材料,热电偶是双金属材料,既两种不同的金属,由于温度的变化,在两个不同金属丝的两端产生电势差。

第四、工作中的现场判断

热电偶有正负极、补偿导线也有正负之分,首先保证连接,配置确.在运行中。常见的有短路,断路,接触不良(有万用表可判断)和变质(根据表面颜色来鉴别)。检查时,要使热电偶与二次表分开,用工具短接二次表上的补偿线,表指示室温再短接热电偶接线端子,表批示热电偶所在的环境温度(不是,补偿线有故障),再用万用表mv档大体估量热电偶的热电势(如正常,请检查工艺)。

热电阻短路和断路用万用表可判断,在运行中,怀疑短路,只要将电阻端拆下一个线头看显示仪表,如到最大,热电阻短路回零,导线短路,保证正常连接和配置时,表值显示低或不稳,保护管可能性进水了显示最大,热电阻断路显示最小短路。

网友AI(2012-04-30):
看了此贴收益颇多。好贴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