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请问:plc的输入端能不能串二极管?

楼主(2006-05-30):
plc的输入端能不能串二极管? 如果能,方向应该怎样? 我想做简单的编码

网友A:
是AC输入还是DC输入,其实手册上都有介绍。PLC内部输入一般都是光电耦合。

网友B:
如果是DC输入的就可以,但好象没这必要.

楼主:
DC输入的应该可以,按钮接二极管负极,plc接正极,对不对?

网友C:
如果是DC输入是可以的,但要注意PLC内光电耦合器的极性,要对其编码还要将输入滤波时间设为零,以提高输入响应速度.

楼主:
谢谢几位的教诲,我想速度不高的情况下,能不能节约输入点数?

网友D:
对于FX系列PLC:
1. 输入接口的COM端为PLC内部的-24v,所以二极管的阳极应该接PLC,阴极接按钮。
2. 教材上讲,可以用二极管组成门电路,连接到输入端,减少输入接口的用量,但是没有试过,理论上分析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有此"理论"基础,我下决心试一试!

网友E:
dc型的可以接二极管啊.不过PLC也好像很多都是DC输入的.
二极管的方向只要分析一下输入接口的电流方向就可以出来了啊.如果输入是共0V,那就是二极管负极接公共端了

网友F:
DC输入的可以,如设备需两地控制或多地控制,窜二极管可防止输入信号窜扰,起到隔离作用,我在单位设备改造中有过成功应用.

网友G:
DC能接二极管,一定可以!

楼主:
以前是想编码,减少输入点数,后来看了人机界面,感觉更好,又想改.却苦与不熟悉,请教用过的朋友发表些看法好不好?

网友C:
用触摸屏不但可以节约点数,而且使人机交流变的简单直观,也可直接修改PLC内部分参数,如有条件,最好用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