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三相四线可控硅控制电热管

楼主(2006-05-30):
本人遇到奇怪的现象,三相四线电加热控制,控制元件采用的是大功率可控硅800A,当加热控制输出比例为100%时,零线电流很小,10A,A相,350A,B相,353A,C相,351A。当温度慢慢升高时,加热输出比例减小时,零线电流逐渐上升,当加热输出比例为50%时,A相,100A,B相,98A,C相,100A,零线为220A,随着温度的升高,接近设定的温度,相电流减小,零线电流也变小。
当加热控制输出为50%时,造成东芝,施耐德单相变频器跳闸,显示代码为,电源电压异常。安装在不同的电箱里,供电为一台总变压器。
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多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变压器的容量不够啊?电压怎么这么低啊?

网友B:
楼上的,别人说的是电流。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C:
是晶闸管性能问题,彻底解决要更换,
温度控制,比较随意,只要能稳定在设定温度就可以,可考虑加电路避开这个区域.你好象用的是PID智能仪表.

网友D:
典型的谐波干扰问题:
1) 把你的三相可控硅调压器换成过零触发型调功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2)或者在可控硅组后面接入一个500A三相滤波器..
有困难,电询;13361907602

网友E:
典型的谐波干扰问题:对其他的用电设备都有影响,把可控硅换成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