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电机同步且有一定张力

楼主(2006-05-30):
请教各位高手:
       有两台交流电机,需要同步运行且拉着铜线走,要保持有一定的张力,请问有什么好的
       方法解决?

网友A:
留下你的联系e-mail,发给你应用案例看看。021-54807896/13370269729

QQ:329360862
redlion126@126.com

网友A:
马达控制器

网友B:
我想你这个有点类似双梁行车上的大车电机,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可以参考那个设计

网友C:
我们使用比例控制器对两电机的变频器的频率进行自适应控制,调节其中一个马达的频率,另个马达的频率瞬时变化.

网友C:
比例调节器和控制器以及变频器使用的是安川的.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是直接使两个变频器连接.使主变频器的频率输出端子连接到从变频器的模拟量频率输入端子,也可以实现频率同步.
这是个比较方便和有效的办法.

网友C:
当然,变频器直接连接可实现频率同步,但是要保持一定张力的话,我想你还需要在这之间加上一个频率调整器件,这我也不很清楚,你可以找找看.
使用比例调节器和控制器可以实现张力的控制,连接稍微复杂,

网友D:
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另一台变频器来控制张力,也可以很稳.不必用比例控制器.

网友D:
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另一台变频器来控制张力,也可以很稳.不必用比例控制器.
wgq7012@163.com

网友E:
只控制张力不行吗?

网友F:
基本上只要控制张力就可以了

网友A:
mdc的控制方式是采集主&从马达转速信号,按设定好的速比输出0-15DC信号驱动从马大的驱动器(如:变频器),闭环控制,已达到
从马达的速度跟从主马达目的。精度: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