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求教

楼主(2006-05-30):
请教各位大虾:知道VELCONIC这个品牌吗??我这里有个它的伺服....出了问题!各位大虾帮帮忙!
伺服正工作中,外力撞击控制箱后,伺服停止工作,报警...显示代码01..过电流.
无法复位..伺服上电时,不报警,伺服使能后,马上就报警.根本无法启动!~
检查电机及线都正常..

网友A:
不知道这个牌子,不过,已经是“外力撞击控制箱后,”了,不拆控制箱应该不用找别的毛病了

网友B:
刘岩利先生:
   在网上经常看见你的文章,我很想和你联系一下!请和我联系好吗?
Email&MSN:   zbw124@sina.com.cn
  qq:85269842

网友C:
伺服坏了!需要维修请联系:021-55880702,上海鹏冲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楼主:
楼上的:任何品牌的都可以修理吗???估计修理时间要多少???这个品牌的资料我们这里很简单的!可以修理吗??

网友D:
我估计你的控制器驱动电路或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E:
在东莞就找我:13532995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