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能安装Step7 5.3版本?

楼主(2006-05-30):
点击setup后提示“Please restart Windows before installing new programs.”后面跟着一大堆德文。XP+SP2的操作系统,重启后还是如此提示,区域语言那里已经设置过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专业板XP吗?

网友B:
Microsoft Windows操作系统已为删除或重命名注册了一个或多个写保护文件。这就是引起上述情况的原因,而且不受STEP 7的影响。

如果上述信息在安装STEP 7后即使已经重启PC后还出现,推荐按以下步骤进行补救。
1 通过“Start > Run...”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并输入“regedit”。检查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是否在以下路径中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2 如果值在路径中,通过菜单“Start > Run...”启动“Regedt32.exe”程序。然后重新打开路径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3 在右侧窗口双击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打开多字符串编辑器:
此编辑器(图 03)中的条目翻译如下:Windows为每个相关文件创建两行。

情况a):
如果第二行为空,就说明文件已注册为被删除。此例中以下目录中的文件1031.MST

“C:\WINNT.400\Installer\{34B13741-AF4A-4D94-BBF55-12DAC45017BA}\”
会通过Windows浏览器被删除。

情况b):
如果第二行中有条目,这就是第一行中文件的新名称,在此例中在以下目录中的文件TBM9C.tmp

“C:\WINNT.400\Installer\{34B13741-AF4A-4D94-BBF55-12DAC45017BA}\”
中会通过Windows浏览器重新命名。

注意事项:
上述要删除的文件和路径只是个例子。此处请删除显示在用户计算机上的编辑器中的路径和文件。

4 完成上述步骤后就在注册条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了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5 如果不能删除或重命名步骤3中指出的文件,那么请通过弹出菜单(右击)删除注册码“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然后就可安装STEP 7而不要预先重启PC(代码在重启后又会出现)。

注意事项:
通常情况下,我们对直接修改注册表不做任何的担保,因为这完全是用户自己的责任。建议无论如何先对注册表作个备份,然后再按上面所说的进行。另外,设置与具体计算机有关,也就是说,如果将项目拷贝到另一台计算机,必须重作设置。

如果上述建议(步骤1至4)对Windows XP系统的笔记本HP NC6120不起作用, 建议更新WLAN驱动或从注册表中删除HP无线助手。

楼主:
总算能安装了!非常感谢yuanle的指点,经过一番摸索,终于装了上去,虽然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和以前安装过的某软件冲突了吧。
不过现在只能安装5.3的中文版本,英文版本的还是回弹个中断错误出来。谢谢大家!

网友C: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D:
把系统语言设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