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变出来的电压太高了,如何解决?

楼主(2006-05-30):
一万伏变380的变压器变出来404伏,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电压。谢谢!

网友A:
调分接头

网友B:
正常的,变出380V就不正常了

网友B:
380+5%*380=399V,一般为400V,这是配电标准,不懂也千万不要被误导

网友C:
404V还算高?不高。

网友D:
变压器二次输出400伏很正常,没必要调节.
油浸式变压器上边有改变二次电压的分接开关.

网友E:
同意1楼和3楼的

网友F:
同意楼上

网友G:
    正常,变压器上面有调压档位

网友H:
空载420V满载400V就行了。

网友I:
不高啊。油浸式变压器上面好象也有分接开关啊。

网友J:
我认为也不算高 应该是正常 只高5个点吗

网友K:
你看看变压器铭牌,不要内行人说外行话,别人会笑掉大牙

网友L:
0.4Kv配电系统吗,404v不是刚好吗?

网友M:
        太正常了,我们的电压420多伏那,不过变压器上面有调压档位可以试式

网友N:
呵呵~~~
个个大虾都说是正常的,估计楼主也不好意思有意见了把!

网友O:
确实很正常

网友P:
如果该公司大量使用数控机床与加工中心的话,还是建议调至380V为好,延长系统寿命!

网友Q:
还有更高的.450

网友R:
这很正常

网友S:
在正常的波动范围内啊!

网友T:
应该是正常的,变压器铭牌上标的应该是10KV/400V,400V就是标准电压,别用380V误到导了别人。
再请大家讨论下,如果变压器二次侧电压升高,分接开关应该往1档还是3挡调?

网友U:
先说楼主说的,404v很正常,如果调低,送到设备的电压就不够380v。
回楼上的,1档还是3挡我就不明白了,一般都是调高压部分,要升压就减少5%,要降压就加5%。

网友V:
请先看看铭牌上的变比在发问吧

网友W:
变压器可以调的,你调调变压比就可以了.

网友X:
不错很正常啊!我经常都是这样

网友Y:
我们单位的变压器二次侧也有420多伏。即使把大功率电机开起来也有接近420V
但变压器没有调压开关。怎么办呢?

网友D:
怎么没有分接开关呢?是油浸的还是干式的?什么型号?

网友Z:
420伏的多准备几个灯泡换换

网友AA:
请先看看铭牌上的变比在发问吧
一般油侵的有三个档位,干式的有五个档位,可以根据需要调一下变比。

网友Y:
我单位的变压器是400KVA的,油浸的。
无调压开关,电压高达420V

网友AB:
正常的地面用变压器是10KV/0.4KV的,稍为大了4V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想调压,你完全可以调变压器一次侧或二次侧的分接头

网友D:
400KVA变压器应该是无载调压,在变压器大盖上面有一个圆型小盖.分接开关就应该在小盖下面.

网友AC:
符合供电要

网友R(2006-10-11):
同意大家的意见 哈~!

网友AD:
根据供电基本知识,经过变压器降压直接用于用户的电压等级,始端与末端的允许电压偏差为+10%和-7%,所以,具体参考,方承远编著的《工厂供电》。

网友AE: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由于电网的电压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变压器的二次侧绕组会随着一次侧电压的浮动,随之变化。对于你所说的现象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如果要求严格,可以将二次侧引出的电压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网友AF:
正常!电力输送在线路上有压降,到设备处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AG:
调下分接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AH:
正常!满负荷工作时会有所下降,但不会低于380。

网友AI:
在正常范围内,没必要调。干式和油浸式的都可以调节。

网友AJ:
调分接开关,注意安全!

网友AK:
调分接头,往下调一档.一般冬\夏两季都要调一次.

网友AK:
到设备端,就有点高了.

网友AL:
先停电,调到10500那一档就行了。

网友AM:
在正常范围内呀!调什么?电器对电压要求都是有范围的,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N:
     老大,电压的波动允许+-10%100的偏差

网友AK:
正常啊.10KV/400V的变压器啊.

网友AO(2008-12-21):
再正常不过了,我这是425左右

网友AP:
调分接开关呀…………

网友AQ:
就是 这个电压很正常

网友AR:
正常,没心要调整。

网友AS:
正常,我们这边很多变压器空载还450V呢,带上负荷一般在380V+-百分十之间

网友AT:
可能是你的变压器现在还未带多少负载,带载运行后会自动降下来。如果带载后还高,就调节分接开关的档位

网友AU:
380V好一点多1百多V容易有危险呀你们说了!

网友AV:
1 把变压器的高压熔断器断开

2把变压器上的分界开关反时针调下一个档位(正常在中间)

网友AW:
正常的,变出380V就不正常了

我认为也不算高 应该是正常

网友AX:
    很正常啊。    我们这时常都在406V,  到车间也就398了。

你觉得高的话,可以在变压器上的档位开关适当调整一下。

网友AY:
这个电压是很正常的啊 ,没有必要调下来啊

网友AZ:
正常,变压器上面有调压档位 !!!!!!!!!!!!

网友BA:
电网的电压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变压器的二次侧绕组会随着一次侧电压的浮动

网友BB:
把你万用表调调,让它显示380V!!呵呵呵

网友BC:
正常啊,想调可以调档啊

网友BD:
如果你的伺服都是380或是220的,那就最好要调一下,不然很容易误报警。

网友BE:
我一般测得电压都没有380的,都是400多,真不知道既然超过380 ,为何还要用380来计算。

网友BF:
正常,要调也可以,油试和干试都有档位,一个档20伏,调下就行,要先停电源进线,在调.安全第一啊

网友BG:
10KV出来二次侧空载电压是400V左右啊,正常啊。变压器的外特性决定的啊,末端电压的(1+5%)。必须的话就停电调分接开关

网友BH(2011-04-17):
可以经过调节变压器的调分接头 来改变变压器输出的电压。一,将变压器停电,拉开变压器两侧的刀闸,做好安全措施;2,打开变压器顶部调分接头盖,将调分接头开关拧至需要的位置;三,用电桥测量变压器各相的直流电阻应相等;四,将安全措施拆除,通电试运行。

网友BI: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变出380V就不正常了

网友BJ:
正常的,~如果你嫌高了的话把变压器调低一个档位就行了!

网友BK:
404V还在规定范围之内,再说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在一定范围类可调。

网友BL:
正常在正常范围内,没必要调

网友BM:
10kv/400v,±5%(380V~420V)正常,具体视设备情况,如无大功率设备,照明和仪表用电PLCD办公设备用电等多的情况下可

适当降低一点.以防过电压烧毁仪表等元器件,变压器一般多带调压装置,分有载调压装置(运行中调压)和无载调压(停电状态),

分开变压器高低压侧开关,作好安全措施后进行变压器电压分接头的调整.

网友BN:
没必要调节,404正常的

网友BO:
合理选择变压器的电压分接头或采用有载调压型变压器,我国工厂供电系统中应用的6―10KV电力变压器,通常均为无载调压型,其高压绕组有Un±5%的电压分接头,并装设有无载调压分接开关,如果设备电压偏高,则应将分接开关换接到+5%的分接头,以降低设备端电压。如设备电压偏低,则应将分接开关接到-5%的分接头,以升高设备端电压。但是换接电压分接头,必须停电进行,因此是不能频繁操作的。如果用电负荷中有的设备对电压要求严格,采用无载调压型变压器满足不了要求,而这些设备单独装设调压装置在技术经济上又不合理时,可采用有载调压型变压器,使之在正常运行过程中自动地调整电压,保证设备端电压的稳定。

网友BP:
正常的,调分接开关后,要做实验才能投入运行。

网友BQ(2011-06-12):
我厂里的电压350V-440V都没去调分接开关主要是10kv电网电压不稳.也没法调,枯水期白天电网电压就低,晚上电网电压又正常了。

网友BR: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二次输出400伏很正常,没必要调节.
油浸式变压器上边有改变二次电压的分接开关.

一加大的负荷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BP:
引用 网友E:
同意1楼和3楼的

网友BS:
404伏是正常的,

网友BT:
想知道400比380V更费电吗?

网友BR:
对:换灯泡的 关于应该是正常的,变压器铭牌上标的应该是10KV/400V,400V就是标准电压,别用380V误到导了别人。
再请大家讨论下,如果变压器二次侧电压升高,分接开关应该往1档还是3挡调?
内容的回复:

一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