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压力变送器是否能测量负压

楼主(2006-05-30):
(无正文)

网友A:
负压应该用负压变送器来测量,不知你的压力变送器是哪一种

网友B:
西门子的差压变送器可以

网友C:
普通的差压变送器就可以。注意看铭牌上的范围,只要接负压端就可以了

网友D:
能!一般的压力变送器就能做到。只要看它的压力测量范围就知道了。如果你要测量负压不知道如何处理,也许我可以帮你。能一起探讨,学习。
可以通过邮件:lilp@genju.com.cn

网友E:
先前讨论过

网友F(2011-03-08):
负压变送器的效验,及如何调整。

网友G:
测量原理都是一样的,变送电子电路也是一样的,只是在传感器选型上有负压传感器,有的量程可从负压到大气压。没有问题的,一般在锅炉行业应用较多些。 如果有需要可联系我 QQ:549683448

网友H:
普通的差压变送器就可以。注意看铭牌上的范围

网友I:
可以的,但是要选绝对压力变送器

网友J:
就看测试范围和测试对象,

网友K:
绝压变送器就是测量负压的。

网友L:
看型号,如果是差压式膜盒的就可以,EJA变送器只有530不行

网友M(2011-04-14):
不是所有的差压变送器度可以的,就是勉强可以用的话,还有个使用压力范围啊,最好还是有专门的负压传感器,如果是测量气体压力(低于大气压)的话,就是真空压力变送器,可是有专门产品的,测量真空,用绝压的才好。

提供一个型号:  PBS-310AP  给你参考,具体可百度一下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