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和限位开关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06-05-30):
接近开关和限位开关有什么不同啊?我感觉接近开关都可以当限位开关用。

网友A:
都是位置检测装置,前者动作频率高,且为非接触形式,功能较多,使用灵活可靠.

网友B:
原理不同。

网友C(2006-09-14):
接近开关是一种开关的内型.限位开关是它的用途

网友D:
接近开关是和触点开关对应的说法,都可以用做限位开关……

网友E:
接近开关是从开馆的原理来分类的
限位开关是从开关的功能来分类的

网友F:
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G:
都是位置检测装置,前者动作频率高,且为非接触形式,功能较多,使用灵活可靠

网友H:
概念上的不同,接近开关是可以做限位的,是原理上的叫法,而限位开关是功能上的叫法。

网友I:
不同的地方很多,构造的不同,原理不同,使用电压不同,控制点数不一定一样。

网友J(2006-10-31):
电感接近开关和电容接近开关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K:
接近开关  只需要接近,
行程开关  必须压到

网友L:
不同的地方很多,接近开关动作频率高,电流小无触点.限位开关有触点

网友B:
原理不同,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

网友M:
接近开关属于电子产品
行程开关依靠机械动作

网友N:
接近开关是利用电磁原理,限位开关是利用机械动作产生干接点的动作.

网友O(2006-12-07):
 一种是机械式一种是电子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