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怎样测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6-05-30):
以前看过有帖子上写接地电阻要小于4欧姆,这个电阻是用什么表怎么测出来的?我这里的地线是五条生产线,每条生产线旁边挖一个洞打进去一根两三米长的角钢,引出一根线,每条生产线20米长左右,放置位置是“1==”。

网友A:
要用专门的接地电阻测量仪来检测,如你所说的,也可将你现有的五根接地线用一40*4的扁钢联为一体,

网友B:
接地电阻测量仪
有数字的和指针的

网友C:
用专用的仪器去测量啊!

网友D:
 用专用的仪器去测量,有数字的和指针的.

网友E:
   是的,你的表拿错了,应该用地阻表。

网友F:
数字地阻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