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为什么PLC数值和二次仪表数值不相等呢?

楼主(2006-05-30):
本单位采用一种压力电容式水位计,量程为五米,使用两线制接法,把PLC和二次显示仪表串联成一个回路,本人不大明白的是,串联回路的电流是相等的,PLC和二次仪表的上下限设置也是相等的,可是显示的数值却总有十几厘米的误差呢?

网友A:
串联后,内部阻抗变化了。
你可以通过订带输出的二次表,将其输出再接PLC上。

网友B:
用电流计算的百分比与表显示的压力的百分比是否一致,看误差到底出在哪个地方,

网友C:
还有精度问题

网友D:
要注意零点和量程的调整,与上下限设置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