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永磁直流力矩电机主要用途?

楼主(2006-05-31):
请教各位,永磁直流力矩电机主要用途是什么?

网友A:
永磁直流力矩电机往往配置高灵敏测速发电机,由伺服放大器组成速度闭环系统,不通过减速机构,直接带动负载,减少齿轮间隙用于低转速高精度,还有别的用途等。

网友B:
在一些发电机的系统中。有的也用他来测速。有的则是用来作事故供电。

网友C(2011-05-31):
直流力矩电机主要应用包括:雷达天线转台驱动,光光学转台驱动,稳速系统执行原件,张力卷绕控制等。
定兴县宇捷直流力矩电机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直流力矩电动机及衍生产品,网址:www.bjwdj.com

网友D:
永磁式直流力矩电机属于低速直流伺服电动机,通常使用在堵转或低速情况下。其特点是堵转力矩大,空载转速低,不需要任何减速装置可直接驱动负载,过载能力强。长期堵转时能产生足够大的转矩而不损坏。广泛应用于各种雷达天线的驱动、光电跟踪等高精度传动系统、以及一般仪器仪表驱动装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