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IMPLICITY安装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6-05-3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初次使用CIMPLICITY,请问我在安装时,我选择安装HMI SERVER,里面有一项是Tracker和Tracker display,请问它们是做什么用的啊?

楼主:
另外,HMI Server \ Development Viewer\Runtime Viewer.这三个之间各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Tracker是CIMPLICITY的一个软件包,用来追踪管理产品的制造过程,在汽车行业用得比较多,好像需要另外购买。
通常HMI软件都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IO驱动,另就是画面。一般HMI Server就是IO驱动部分,可以组态IO点,直接从设备读取数据,因此有点数的区分,不同的授权允许有不同的点数。画面就是CLIENT,不直接从设备读取数据而是从Server读,因此一般不以点数区分,而是以开发版和运行版区分,开发版就是能够组态和修改画面,运行版就是只能运行开发好的画面而不能修改。HMI软件大致就是区分,详细的要看具体的手册了。

楼主:
谢谢你,楼上的朋友.我现在是有两台上位机,我想一台作为工程师站,从PLC采集数据,同时也具有显示画面,监视控制等所有的功能,另一台为操作员站,只需显示画面,可以监控设备,修改工艺参数就可以了,请问我应该如何安装这个产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