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式开关电源问题,急

楼主(2006-05-31):
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我用的电磁式电源总开关总是烧坏,24v,100a,而保险没事

网友A:
详细点,不明白

楼主:
是一个汽车上的电源总开关,不知道为什么过这么几天就直接被激穿了,而串的保险好象什么保护作用也没有

网友B:
请问您的开关用在什么方面呀,电磁式开关动作相当快,会不会是它所产生的电磁场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