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工具 S3C2410开发套件

楼主(2006-05-31):
硬 件 资 源
1.核心板(6层,3层电源层,全自动贴片)
◆CPU:S3C2410A-20
◆Nandflash:1片64MB
◆SDRAM:2片32MB
◆时钟:12MHz系统外部时钟源;32.768KHz的RTC时钟源;
◆SO-DIMM200标准高密度金手指接口
2.扩展板(4层,全自动贴片)
◆ 双LCD/触摸屏接口:
50针LCD1接口提供了TFT型液晶屏接口所需要的全部信号线,并引出触摸屏接口。可以支持1,2,4,8,16,24bpp最高16M色、屏幕分辨率高达800×600像素的各种尺寸规格的TFT型液晶屏;
26针LCD2接口提供了STN型液晶屏接口所需要的全部信号线,并引出触摸屏接口。支持4位单、4位双、8位单扫描类型、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4096色,以及各种尺寸规格的STN液晶屏;
◆ 3 路UART接口:其中2路(COM1、COM2)提供RS232电平转换和标准9针接口(COM1具有7路信号,COM2具有5路信号。),COM3提供3路无RS232转换信号引出脚;
◆ 2 路USB接口:1路主USB,1路主/从USB(遵循USB1.1标准);
◆ Nor Flash:512K×16bit;
◆ 串行EEPROM:512×8bit;
◆ 以太网接口:采用10M CS8900,集成隔离变压器的RJ45接口;
◆ 音频接口: 具备Line-OUT,Line-IN,MIC端口;
◆ IDE接口:支持CF卡、硬盘等IDE接口设备;
◆ 按键:提供4路外部中断输入;
◆ SD/MMC卡座:支持SD卡、兼容MMC卡;
◆ RTC电路:提供CPU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电源;
◆ 复位电路:带复位按键;
◆ JTAG接口:支持仿真调试和flash烧录;
◆ 电源接口:+5V DC输入;
◆ 蜂鸣器:系统启动有声音提示;
◆ SO-DIMM-200座:与核心板接口;
◆ 总线扩展:背面预留焊接位置,带总线、I/O。
2.其它配件
ARMSYS2410-B开发板套件除核心板和扩展板之外,还配有:
◆ JTAG模块:主要用于flash的烧录和读写,与H-JTAG软件配合使用可以仿真调试;
◆ 通讯电缆线:1根串口线,1根并口线,1根USB口线,1根交叉对等网线;
◆ 电源: +5V/2A DC电源1只;
◆ 资料光盘:1张,DVD光盘,说明详细、源码丰富,共5G;

软 件 资 源
1.硬件调试工具
◆开发板硬件测试程序ADS版源码包;
◆USB下载器固件程序ADS版源码包(固化在Norflash中);
◆USB下载器上位机程序及VC源码包;
◆Flash烧录工具上位机程序;
◆JTAG仿真调试代理软件;
2.ARM-Linux相关资源:
 ◆ 移植到ARMSYS2410的ViviBootloader
具备以下特性:
-设置启动参数并启动Linux;
-支持串口Xmodem下载;
-支持bootloader、kernel和文件系统的更新;
说明书讲解如何配置、编译、使用vivi
◆ 交叉编译工具链
cross-2.95.3.tar.bz2
说明书讲解如何安装工具链并建立Linux开发环境。
◆ ARM-Linux内核
具备以下特性:
  基于2.4.18稳定内核;
  支持YAFFS文件系统,并提供MTD/YAFFS源码;
  驱动程序源码资源如下:
-MTD驱动
-YAFFS文件系统源码
-SD/MMC卡驱动
-LCD/Framebuffer驱动(支持多种类型/分辨率的LCD)
-触摸屏驱动
-USB主设备驱动
-LED驱动
-串口驱动
-ADC驱动
-按键驱动
-RTC驱动
-CS8900A网卡驱动
-USB摄像头驱动(目前仅支持OV511芯片)
-UDA1341声卡驱动
说明书详细讲解每个设备驱动所在源码包的位置信息。
◆ 根文件系统
提供两套根文件系统root_nfs和root_yaffs
-其中root_nfs可用于NFS方式快速更新系统;
-root_yaffs是提供给基于Linux+Qt应用的模板文件系统,以yaffs文件系统格式固化到flash中,成为真正可读写、掉电可保存的文件系统。
◆ Qt开发环境
  tmake工具安装/源码包:tmake-1.11.tar.gz
——用于生成应用工程的Makefile文件;
  Qt/Embedded安装/源码包:qt-embedded-2.3.7.tar.gz
——用于Qt/Embedded的安装;
  Qt的X11版安装/源码包:qt-x11-2.3.2.tar.gz
——用于产生必要的工具。
  Qtopia安装/源码包:qtopia-free-1.7.0.tar.gz
――提供手持机的图形界面平台。
  提供了两个脚本文件:buildarm和buildx86,用于在你的系统上安装基于PC的或者基于ARM的Qt开发环境。
说明书详细讲解如何编译Qt、如何在Qt下定制自己应用程序界面、如何编译产生自己的应用程序、如何更新文件系统等。
◆ 应用程序开发
ARMSYS2410支持以下应用程序下载方式:
-NFS方式mount主机;
-U盘拷贝(ARMSYS2410上有2个USB主接口可用);
-FTP下载。
说明书详细讲解如何编译编译示例应用程序、如何下载用户自己的应用程序、如何更新文件系统等。
3.WindowsCE相关资源:
◆    移植于ARMSYS2410的BSP包
WINCE4.2 NET对S3C2410的板级支持包,对ARMSYS2410的硬件做了移植;支持的设备驱动包括:
1.CS8900(网口)
2.Serial(串口,采用UART0)
3.IrDA(红外接口,采用UART2,提供接口未提供红外头))
4.USB(一个主USB,一个从USB)
5.NAND(Nandflash存储设备)
6.SD(SD卡)
7. Power Management(电源管理)
8. PCMCIA(PC卡,未提供硬件)
9. Button(按键)
10.Touch(触摸屏)
11.Display (与您购买的套餐配套的LCD)
◆ 编译好的 Platform Demo,基于上述BSP
无需编译可在ARMSYS2410上下载运行。
◆软件工具包
-Microsoft Activesync
-EVC++
◆系统更新
-网络下载方式更新;
-USB下载方式更新;
◆SDK的建立
配套说明书详细讲解如何建立基于ARMSYS2410的SDK。
◆应用程序下载并运行
ARMSYS2410与PC机端的Activesync建立联系后,在每次EVC工程编译成功后自动下载到板上的WinCE,十分方便。 配套说明书详细讲解如何与Activesync建立连接、如何在EVC中建立示例工程、如何编译、下载到ARMSYS2410Z中运行等步骤。

网友A:
有没有实物图片,要多少钱一套?

楼主:
我不是VIP用户,没办法发布图片。
在这里查看:
http://www.hzlitai.com.cn/product.asp?productID=101
单价:1780元

网友B(2007-01-01):
ARM订制开发,2410 2440 9315 9200,
为您的工程设计,产品研发提供最优性价比的服务。
支持LINUX WINCE系统,一次合作,永远的朋友
熊生:13683111532

网友C(2007-02-09):
三星的东东,还是很不错的,我也在用这个。。。

网友D(2008-04-11):
最近发现一些MDK好文章,希望对大家开发ARM有帮助

更多关于RealView MDK的技术文章,请点击此处!”之类的文字,另外记得一定要加上链接http://www.realview.com.cn/wen-class.asp?lx=big&anid=50

在ARM程序的开发过程中,对中断的处理是很普遍的、也是相当重要的。Realview MDK使用的RVCT编译器提供了__irq关键字,用此关键字修饰的函数被作为中断出来函数编译,即在编译的过程中,编译器会自动添加中断处理过程中现场保护和恢复的代码,减小程序的开发难度,加快软件的开发过程。

在理解__irq关键字的作用之前,先看一下ARM核对异常的处理过程。当产生异常时, ARM核拷贝CPSR寄存器的内容SPSR_<mode>寄存器中,同时设置适当的CPSR 位、改变处理器状态进入ARM 态和处理器模式,从而进入相应的异常模式。在设置中断禁止位禁止相应中断(如果需要)后,ARM核保存返回地址到LR_<mode>,同时设置PC为相应的异常向量。当异常返回时, 异常处理需要从SPSR_<mode>寄存器中恢复CPSR的值,同时从LR_<mode>恢复PC,具体的异常返回指令如下:

Ø 从SWI和Undef异常返回时使用:

movs pc, LR;

Ø 从FIQ、IRQ和预取终止返回时使用:

SUBS PC, LR,#4;

Ø 从数据异常返回时使用:

SUBS PC, LR,#8

在使用上述指令异常返回时,如果LR之前被压栈的话使用LDM “∧”, 例如:

LDMFD SP!, {PC}∧

理解了ARM异常处理的过程以后,Realview MDK中__irq关键字的作用就容易理解了。下面的函数为一个中断处理函数,其前面加了__irq关键字。

__irq void pwm0_irq_handler(void)

{

//Deassert PWM0 interrupt signal

unsigned int i=AT91F_PWMC_GetInterruptStatus(AT91C_BASE_PWMC);

// Clear the LED's. On the Board we must apply a "1" to turn off LEDs

AT91F_PIO_SetOutput(AT91C_BASE_PIOA, led_mask[0]);

AT91F_PWMC_StopChannel(AT91C_BASE_PWMC,AT91C_PWMC_CHID1);

AT91F_AIC_ClearIt(AT91C_BASE_AIC,AT91C_ID_PWMC);

AT91F_AIC_AcknowledgeIt(AT91C_BASE_AIC);

}

当编译器器编译这个函数时,除了保存ATPCS规则规定的寄存器以外,还保存了CPSR及PC的值。在函数的返回时,还自动添加了SUBS PC, LR, #4和从SPSR寄存器恢复CPSR寄存器值的指令。用这种方式处理以后,中断处理函数可以和普通函数一样的使用。

注意:中断处理都是在ARM模式下进行的,当源程序欲编译成Thumb指令时,这时,用__irq关键字修饰的函数仍然会被编译成ARM指令。如果源程序编译成在CORTEX M3上运行的指令时,关键字__irq对函数的编译没有任何影响,即编译器不会自动保存CPSR及PC的值,也不会添加SUBS PC, LR, #4和从SPSR寄存器恢复CPSR寄存器值的指令,因为CORTEX M3处理器硬件会自动处理这些问题,无需软件开发人员关心。

网友D:
http://www.realview.com.cn/wen-list3.asp?id=339

ARM调试新的文章

网友E(2008-05-22):
我也来凑凑热闹,介绍一个嵌入式系统学习应用的好帮手-BV561EVB-V2开发板,有兴趣的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E:
一、 主板硬件标准配置  1.BF561SKBCZ-5A (17by17) (可为急需的客户提供散片)  2.SDRAM:64M  3.NOR FLASH:16M, SPI FLASH,可跳线选择从2片NOR FLASH任意一片启动或从SPI FLASH启动,可兼 作产品量产时的FLASH烧片机(烧片机座子默认不焊)  4.一路CVBS视频输入接口  5.一路mic音频输入,一路耳机音频输出(WM8750)  6.100M以太网口 (DM9000)  7.3个RS-232串口(任何一路均支持CDMA1x无线通信以及GPS,其中J10跳线选择DEBUG口的2线/4线制式 )  8.RTC + 后背电池  9.4个小按键  10.SD卡接口  11.NAND FLASH (标配不焊,客户可另行要求增加配置)  12.SPI,SPORT,PPI,PFs/IIC等扩展接口,提供所有系统剩余资源和扩展总线信号供客户做硬件接口的 拓展开发,提供SCH原理图,不提供PCB。 二、配件  12V/2A直流DC电源x1、DB9串口线x1、交叉对接网线x1、软件光盘x1 三、标配软件 1.编译器: 提供GNU CC(4.1.x以及3.4.x)交叉编译工具链 2.ICE+VDSP: 支持ADI原装USB仿真器HPUSB-ICE(可协助客户购买),提供VDSP 4.5(下载 版带200702补丁) 3.bootloader: u-boot-1.1.3 全部源代码(支持SPI FLASH启动) 4.uClinuxBSP/drivers+DEMO应用程序: 1). 3个RS-232串口驱动(一个2/4线可调)+串口收发数据测试程序; 2). 100M以太网(DM9000AE)驱动+以太网通信及性能测试程序; 3). 视频输入SAA7113H video decoder驱动+PPI视频图像捕获DEMO程序(保存为.bmp彩图文件); 4). CCD摄像机视频输入H.264编码后通过网络UDP传输到远端WINDOWS PC解码观看的DEMO 程序(H.264 编码不提供库文件,不提供源代码,网络传输及WINDOWS PC端软件均不提供源代码) 5). 音频输入、输出驱动(WM8750,SPORT0)+放音、录音程序(PCM/ADPCM录放及mp3播放); 6). RTC驱动(TWI/I2C)及date/hwclock程序 7). JFFS2/MTD驱动 8). 4个按键(PF)驱动及显示键值DEMO程序 9). SD卡(SPI)驱动+SD卡读写速度测试程序 10). SPI generic驱动+测试程序 11). SPI FLASH启动u-boot代码(N/A) 12). PPI generic驱动+测试程序 13). SPORT1口generic驱动+测试程序 14). I2C generic驱动+测试程序 15). NAND FLASH驱动+YAFFS2文件系统支持+YAFFS2文件读写速度测试程序 16). PPP/CDMA1X拨号软件(可选) 17). PPPoE/ADSL拨号软件(可选) 18). IDE硬盘驱动+硬盘读写速度测试程序(非标配) 四、保修  保修:一年免费保修(客户承担单程邮费),但BGA CPU烧毁及PCB焊盘损坏例外,需另外付费重焊BGA CPU或重新购买板子硬件  技术支持:1、免费技术支持: 2、企业用户:a)收取royalty;b)收取季度技术支持费用或年费, 费用视客户而定,不提供库及源代码,外围参数,例如码流、帧率等参数可根据客户要求调整(非标配)。 五、说明   深圳地区的可以免费送货上门,广东省其他地区视情况而定。其他地方可以快递。 六、联系方式 深圳地区销售处代表:罗先生 王先生  电话:罗先生13008892161 王先生13923717171  E-MAIL:luoweinian@163.com   QQ:65243097

网友E:
一、 主板硬件标准配置

1.BF561SKBCZ-5A (17by17) (可为急需的客户提供散片)

2.SDRAM:64M

3.NOR FLASH:16M, SPI FLASH,可跳线选择从2片NOR FLASH任意一片启动或从SPI FLASH启动,可兼 作产品量产时的FLASH烧片机(烧片机座子默认不焊)

4.一路CVBS视频输入接口

5.一路mic音频输入,一路耳机音频输出(WM8750)

6.100M以太网口 (DM9000)

7.3个RS-232串口(任何一路均支持CDMA1x无线通信以及GPS,其中J10跳线选择DEBUG口的2线/4线制式 )

8.RTC + 后背电池

9.4个小按键

10.SD卡接口

11.NAND FLASH (标配不焊,客户可另行要求增加配置)

12.SPI,SPORT,PPI,PFs/IIC等扩展接口,提供所有系统剩余资源和扩展总线信号供客户做硬件接口的 拓展开发,提供SCH原理图,不提供PCB。

二、配件

12V/2A直流DC电源x1、

DB9串口线x1、

交叉对接网线x1、

软件光盘x1

三、标配软件

1.编译器: 提供GNU CC(4.1.x以及3.4.x)交叉编译工具链

2.ICE+VDSP: 支持ADI原装USB仿真器HPUSB-ICE(可协助客户购买),提供VDSP 4.5(下载 版带200702补丁)

3.bootloader: u-boot-1.1.3 全部源代码(支持SPI FLASH启动)

4.uClinuxBSP/drivers+DEMO应用程序:

1). 3个RS-232串口驱动(一个2/4线可调)+串口收发数据测试程序;

 ;2). 100M以太网(DM9000AE)驱动+以太网通信及性能测试程序;

3). 视频输入SAA7113H video decoder驱动+PPI视频图像捕获DEMO程序(保存为.bmp彩图文件);

4). CCD摄像机视频输入H.264编码后通过网络UDP传输到远端WINDOWS PC解码观看的DEMO 程序(H.264 编码不提供库文件,不提供源代码,网络传输及WINDOWS PC端软件均不提供源代码)

5). 音频输入、输出驱动(WM8750,SPORT0)+放音、录音程序(PCM/ADPCM录放及mp3播放);

6). RTC驱动(TWI/I2C)及date/hwclock程序

7). JFFS2/MTD驱动

8). 4个按键(PF)驱动及显示键值DEMO程序

9). SD卡(SPI)驱动+SD卡读写速度测试程序

10). SPI generic驱动+测试程序

11). SPI FLASH启动u-boot代码(N/A)

12). PPI generic驱动+测试程序

13). SPORT1口generic驱动+测试程序

14). I2C generic驱动+测试程序

15). NAND FLASH驱动+YAFFS2文件系统支持+YAFFS2文件读写速度测试程序

16). PPP/CDMA1X拨号软件(可选)

17). PPPoE/ADSL拨号软件(可选)

18). IDE硬盘驱动+硬盘读写速度测试程序(非标配)

四、保修

保修:一年免费保修(客户承担单程邮费),但BGA CPU烧毁及PCB焊盘损坏例外,需另外付费重焊BGA CPU或重新购买板子硬件  技术支持:1、免费技术支持: 2、企业用户:a)收取royalty;b)收取季度技术支持费用或年费, 费用视客户而定,不提供库及源代码,外围参数例如码流、帧率等参数可根据客户要求调整(非标配)。

五、说明

深圳地区的可以免费送货上门,广东省其他地区视情况而定。其他地方可以快递。

六、联系方式

深圳地区销售处代表:罗先生 王先生

电话:罗先生13008892161 王先生13923717171

E-MAIL:luoweinian@163.com

QQ:65243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