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计数(上万次)编程方法

楼主(2006-05-31):
各位大侠:
    小弟在编程的时候遇到几个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小伸下圆手啊。。
    1:s7-300的计数器只能计到999次,可是需要计上万次,小弟计划用加法指令做,请各位指点指点,最好能提供点简单的例子(LAD)
    2:s7-300的3个s-odt定时器串联使用的时候,需要将时间按()小时()分()秒的格式来显示在触摸屏上,请问下我该如何存放及转换时间格式。。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泣谢了。。

楼主:
小弟刚接触PLC没多久,只能用LAD编程。。。

网友A:
1  多计数器累计,和长定时做法一样,如果要使用加法指令,那么只需要在输入端输入一个脉冲信号就可以了。

2 S5time格式,一般屏如果支持S5time格式的话,就直接使用即可,如果不支持,那么将S5time格式转换为IEC Time格式即可。使用FC40转换功能能做到这一点,然后在上位上读取iec time的字段即可,关于iectime字段,可以在s7编程手册附录上找到具体实现方法。

楼主:
 先谢谢楼上yuanle
1:输入脉冲有个问题,加法指令是一个指令周期执行一次,所以上升沿脉冲触发之后必须有个下降沿,复掉,不然会重复执行的。
我想用减计数器的Q端(计数值为1),作为输入脉冲。是否可行?
2  IEC TIME 为32位(md),定时器时间输出为字(mw)格式,为何先要转成s5time,再转成IEC TIME格式呢?
   能否提供简单转换的例子供参考。。

网友B:
仔细看熟S300的数据类型
它可以8位16位32位64位任你选用
(32位够晒你用)
2进10进16进BCD都得

网友C:
 只需要在加法指令前加一个正跳沿检测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