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讨论:控制柜的设计与安装

楼主(2006-05-31):
各位老师:
变频恒压供水电路中是否还用设计安装如下部件?
1、电压表
2、电流表
3、输入\出滤波器
4、输入\出电抗器
5、工频旁路.
6、定时器是安装在柜门上方便操作,还是安装在柜体内?
我目前使用的柜子(一拖一)没有前四项,但是有工频旁路,可是它似乎又没有任何作用,因为用工频的话其压力会将管路破坏,个人认为如果用工频需要安装泄压装置,如出水口。
是否需要安装前5项?定时器是安装在哪儿呢?
怎么样安装以上设备才是规范呢?
欢迎大家讨论。谢谢!

网友A:
1)、2)项看变频器是否有监测电压、电流的功能,有的话就不需要了,把变频器的操作面板安装在电器柜上就可以了。
至于3)要看工作环境,一般也不需要。
4)项要看运行效果,电机不是过热的话也不需要
5)项是需要的,保险起见,但工频的也需要要有压力控制的

网友B(2007-08-11):
1》、2》监测电压、电流的功能
3》 电源质量高的话可以取消,
4》 电机发热不严重的话也可以取消。
5》 旁路保留。
把变频器的面板装在柜子门上,建议采用PID控制,工频做备用。

网友C:
zcwl做广告
13796182151 杜先生
小心打暴你的电话
傻比
斑竹去那里拉

网友D:
拉出去,毙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