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语言实现开平方

楼主(2006-05-31):
如何用C语言实现开平方,好像PCC里面没有这个例子,operator里面的SQRT()好像不支持C的模式

网友A:
标准c里面有个math.h头文件里面都是些数学函数,只要引用这个头文件就可以在你的c程序中调用这些函数。

开平方的函数是sqrt()。

这个文件位于:  你的AS安装路径\As\GnuInst\i386-elf\include\(SG4 target)  你的AS安装路径\As\GnuInst\m68k-elf\include\(SG3 target)

楼主:
直接引用就可以了,我明白了,开始我写成大写了SQRT()结果就是错的,谢谢的,编译时出现了
Warning: : type mismatch in implicit declaration for built-in function `sqrt'难道进入的数有要求吗?

网友A:
sqrt()这个需要输入double型的数,还有个sqrtf()是float数的,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