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如何选择离散变量的寄存器类型

楼主(2006-05-31):
小弟刚刚接触组态王,用的是欧姆龙CPM1A PLC,请教各位大侠如何选择离散变量的寄存器类型来实现与PLC的通信? 其具体参数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我也非常想知道,希望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B:
不能选择  I/O离散    应该选择I/O整型

然后调用  BIT    和  BITSET函数,

我已经给你发过邮件了,怎么??????

网友B:
联系我,

123qsw095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