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号标注标准

楼主(2006-05-31):
接触到很多控制柜,发现线号标注很乱,不知各位是怎么样标注线号的?

网友A:
我所接触到有两种标注1、顺序法,既1、3、5.....,被控制原件后的为2、4、6......。2、位置法,既相对编号,线号是线的另一端的位置,如A原件a接点与B原件b接点是一条线,Aa的线号是Bb而B原件b接点的线号是Aa。不知对你有用与否。

网友B:
我们是安自编的序号 安顺序来的
如220V从总电源出来为R1 控制开关的进电源均为R1出来依次是123........等 . 不知是不是的

网友C:
 这个啊,怎么爱好就怎么编,能看明白就行了

网友A:
编号国家是有规定的,它有一定规律,让人一目了然,在没有原理图的情况下,看线号知走向,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这对生产检修都很方便。如有可能最好按国家规定。

网友D:
 最主要的是线号和图纸能一一对应,至于编号应该没有什么标准吧!

网友E:
一般的编号没有按标准的 都是和自己的设计有关 按自己设计的图纸顺序搞的

网友A:
有标准,不过现在不知放哪里了,但我记的在校时也学过一些,有一门课程好象供电什么的,那里就讲到关于线号的编制,如高压前加6,等等,被控元件前为奇数,被控元件后为偶数等,一些规定。但具体的一时还记不起来,等找到之后再告诉大家。

网友F:
我是一张图做一个区号,一个结点再是一个小号.比如:主电路的其中一个结点编号101,103,105;110V控制电路编号:201,203,205;24V控制电路编号:301,303,305;
  不过还是想知道国标怎么个编号法.期待KFRR的答案

网友A:
  各位朋友,很对不起,由于资料一时没找到所以暂时无法与大家共享这方面的知识,等我忙过这段时间到资料室好好找一下,而后我会通知大家。暂时先提供一点,《进网作业电工培训教材》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部编著,1992年发行,P159--P163有部份说明,但不全,希望大家先参考下。

网友G:
  期待中…… 楼主 的宝贵书料1~~谢谢
  kaiweijx@163.com

网友H(2008-11-05):
KFRR,真忙,我们期待了两年,还没来。

网友I:
1楼说的有道理,但是目前好象没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J:
谁有标准拿来看看啊?

网友K:
高层代号+位置代号+编号

网友L:
1、项目代号:用以识别图、表图、表格中和设备上的项目种类,并提供项目的层次关系、实际位置等信息的一种特定的代码。
2、通达项目代号可以将不同的图或其他技术文件上的项目(软件)与实际设备中的该项目(硬件)一一对应和联系在一起。
3、项目代号由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特定的前缀符号,按照一定规则组合而成的代码。一个完整的项目代号含有四个代号段:
高层代号段,其前缀符号为“=”;
种类代号段,前缀符号为“-”;
位置代号段,其前缀符号为“+”;
端子代号段,其前缀符号为“:”。
4、种类代号:用以识别项目种类的代号。有如下三种表示方法
⑴、由字母代码和数字组成。
- K 2
种类代号段的前缀符号+项目种类的字母代码+同一项目种类的序号
- K 2 M
前缀符号+种类的字母代码+同一项目种类的序号+项目的功能字母代码
⑵、用顺序数字(1、2、3、……)表示图中的各个项目,同时将这些顺序数字和它所代表的项目排列于图中或另外的说明中,如-1、-2、-3……
⑶、对不同种类的项目采用不同组别的数字编号。如对电流继电器用11、12、13……。
如用分开表示法表示的继电器,可在数字后加“.”
5、高层代号是指系统或设备中任何较高层次(对给予代号的项目而言)项目的代号。如S2系统中的开关Q3,表示为=S2-Q3,其中=S2为高层代号。
6、位置代号指项目在组件、设备、系统或建筑物中的实际位置的代号。位置代号由自行规定的拉丁字母或数字组成。在使用位置代号时,就给出表示该项目位置的示意图。如+204 +A +4可写为+204A4,意思为A列柜装在204室第4机柜。
7、端子代号通常不与前三段组合在一起,只与种类代号组合。可采用数字或大写字母,-S4:A表示控制开关S4的A号端子,一XT:7表示端子板XT的7号端子。
8、项目代号的应用:
= 高层代号段 - 种类代号段 (空隔)+ 位置代号段
其中高层代号段对于种类代号段是功能隶属关系,位置代号段对于种类代号段来说是位置信息。
如=A1-K1+C8S1M4表示A1装置中的继电器K1,位置在C8区间S1列控制柜M4柜中;
=A1P2-Q4K2+C1S3M6表示A1装置P2系统中的Q4开关中的继电器K2,位置在C1区间S3列操作柜M6柜中。

网友M(2017-07-14):
应该国际上没有统一标准。各个国家或组织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