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模拟输入控制问题

楼主(2006-05-31):
  选矿设备里  如何将来自现场的4-20mAi信号 辨识成  8mA时一个运行速度  15mA一个运行速度 20mA一个运行速度,AYV71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吗???请专家们指教  感谢!!!

网友A:
天呀!!!这个要求还真的是头回见!仅凭变频器本身是做不到的,除非加入内置控制器卡。

干嘛不用多段速?用逻辑输入端子。

楼主:
现场的设备是德国进口的,料位检测信号的输出就是4-20mA。进料速度要跟随料位信号的高低而变化,71的可编程控制卡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B:
自动化老菜鸟说得对,用逻辑输入端子,料位检测信号的输出接一个有多路高低位输出的变送器就可以了,一般的变送器就几百元

楼主:
变送器好像只有高位和低位输出,就是上限和下限 !有三个段位输出的吗?

网友B:
有的,有超高位,高位,低位,超低位,4段的,位值可以自行设置

网友A:
这个好!比那个内置卡要便宜多了。

网友C:
那确实!物美价廉!

楼主:
感谢各位师兄指导!我用变送器试一下! 可编程卡太贵了8000多元

网友D:
搞小plc,你要什么逻辑都有,且价格也不贵

网友E:
用小PLC是比较直观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如果非要靠变频器自身功能实现的话,那就只有加装内置可编程控制卡了,当然单就卡本身而言是用不了8000的,具体的价格可以多问几个施耐德代理商就清楚了

楼主:
  感谢你们对师弟的支持!本人在此谢过了!

网友F(2006-10-04):
搞A/D、D/A模块啊

网友G(2006-11-05):
用PLC可以把4~20MA分段,分段以后就可以用逻辑端子用多段来控制了

网友H(2007-03-25):
加个plc吧。很便宜的

网友I(2008-04-21):
用71本身的内置CI卡,CONTROL INSIDE卡就可以,它本身带2路的模入模出,还可以用CODSYS编程,然后给定71速度就可以了,价钱在2000左右!

网友J(2008-10-22):
用PLC+AD模块按要求比较输出,再用多段速编程

网友K:
如果(8mA时一个运行速度 15mA一个运行速度 20mA一个运行速度)这三个速度是线性的可以直接将信号接入AI2中,再设置上下限频率即可。

?

网友L:
用PLC做了!这样简单方便。

网友M(2008-12-20):
如果变送器有4段,可以建议该方案,然后变频器再用多段速应该是最经济的方案

网友N(2009-04-14):
这种变频器不是经常用,应该也有PID调节,调节好后也不用多段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