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PLC交流
求助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6-05-31):
松下11KW变频器用在扶梯上后,对OMRON的光电传感器(宽电压兼容AC/DC 12V-240V)产生了干扰,请帮忙解决!
具体是这样的,在上电后,电动机不旋转的情况下(就是变频器没有输出PWM波的时候)一切正常,一旦电动机旋转,光电开关立刻没有反应了。变频器接地完好,并且变频器到传感器的距离有2米多,我想空间磁干扰的可能性很小,主要是电源干扰。可是该接地的都接了地(是金属柱打在地下),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后来我用24V直流开关电源对传感器供电,好象好了一点,可是当变频器工作在高一点频率(>=30HZ)的时候又会出现传感器无响应的情况。
请各位高手帮忙!!!
多谢!!!

网友A:
把变频器载波频率降低试试,或者在加装滤波器

楼主:
载波频率不能降,电动机噪音大。
有没有不加滤波器就可以避免干扰的方法?

网友A:
有啊,不过这一招一般不外传

楼主:
呵呵,拜托了,帮帮忙吧!
感恩不尽!!!!

网友B:
采用屏蔽线传诵,另外让控制部分尽量与变频器隔离.

网友C:
出几个主意:
1、加大光电传感器的信号传输的电流,可以通过加高电压,或者减小串在中间的限流电阻来实现。
2、将光电传感器的接电屏蔽只在传感器一端接大地。
3、如果无效将光电传感器的信号地与屏蔽地接在一起。
4、如果仍无效在控制器这一端将信号接一个上拉电阻至电源。
5、如果仍无效取消策略4在信号线上下拉一个电阻至地。
6、如果仍无效在信号线中串一个小电阻,并在小电阻后接一个电容至地。
7、如果仍无效则在滤波和退耦网络后拉一个施密特芯片做处理。
呵呵呵如果仍无效,改用下面的方法:
1、供电电源线与变频器的供电线分开,在源头会合。
2、变频器与控制器间的信号线不要和传感器的信号线共地,用两个不同的输入组。
3、用示波器看一看传感器上的干扰是不是很历害,再看一看传感器供电电源的干扰是不是很历害,如果是则将供电电源更换。

网友D:
上述前辈已经就这问题分析, 在此我以实务解决方式叙述 这问题主因是变频器与光电感知器工作频率一样导致, 我们先分析下列问题 1.变频器以高频率PWM方式工作 2.光感知为了降低外光干扰以脉冲调变方式工作. 一般为 20K –48K 3.变频器以PWM方波方式送出, 频率由 20K – 250K ( 视机型不同 ) 但其频率有含 光感知频率 4.变频器频率混入了光感知电源系统. 下列方式可以帮您解决一些问题

网友E:
模拟量应采用屏蔽线,进线电抗和出线电抗器必须要有的,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只能加滤波器了。

网友F:
隔离变压器可否???

网友E:
在变频柜中还真没用过隔离变压器,一般隔离变压器都用在弱电控制上面,理论上讲,如果要用的话,体积应该会很大,柜子内也放不下。

网友G:
可以进行隔离屏蔽,先测一下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0欧,开关采用带屏蔽的电缆,分开直接接地,不分开接就会干扰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IREX的方法没有用过,其他方法都用过了,没有明显效果。
后来我发现是和载波频率有关系,频率升到7.5KHz后就不行了,在2.5KHz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后来只能换了SUNX的同一尺寸、功能的传感器,问题就解决了。
我想是OMRON的传感器电源电路做的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