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LC相关资料,TO IREX!!

楼主(2006-05-31):
我想知道,有关SPLC的信息!请上海智国的给个MSN聊聊阿

网友A:
谢谢您对SPLC的支持!candy.ji@hotmail.com

网友A:
上面地址是邮箱的。MSN:candyji3@hotmail.com

网友B:
我想知道:这里 OK.. 后面的( Scan Time: 145us )是 SPLC 对应用程序扫描一次所需要的时间吗?

网友C:
    这所显示的 时间 既是 SPLC 从 RUN – END 扫描时间, 这时间为最大预估时间, 假如许多条件不成立这时间将会大幅缩小.

网友B(2006-07-11):
我想知道:IREX SPLC 中的" SET "和" CLR "指令前面是否最好要加上 "微分"指令 ("前缘微分FEG" 或 "后缘微分NFEG" )?

网友C:
不一定
看您如何使用, 有时候擅用记忆线圈货动作线圈也可以省略 !

网友B(2006-09-12):
IREX SPLC 的扫描时间对于 开关量 控制是足够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