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热电偶的正负极?

楼主(2006-05-31):
怎么判断热电偶的正负极?如果接错了,会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影响呢?

网友A:
没有标明的,就只有自己升温测试了。接反了,温度就反了。当然要看你自己量程设置,如果没有设置零度以下,那么就是错误,如果设置了,就看你用的偶量程下限是多少了,一般来说,很容易就超过下限的。

网友B:
   首先要看你的热电偶的分度号是什么,如是K分度号的最简单的可以用磁铁试验亲磁的一端是正极,另一端为负极,一般来说可以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其热电偶的电势其测量电势为正的话红表笔所接的一端为正,黑表笔的一端为负。

网友C:
一般热电偶上有标明正极,如果没有标明用万用表毫伏档量,显示为正则红表笔端为正极.

网友D:
先前讨论过

网友E:
to 2楼,K型的磁铁也能吸吗,我只接触过J型的是这样的

网友F:
升温测试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G:
三楼的概括的比较全面,嘿嘿
大家都是做哪一行的啊?

网友H:
方法很多,当然简单的是升温,其实一般完整的产品通过接线板的标识或者通过铠装产品的引出线的保护层的颜色!不论是升温还是冰点检测都要注意不同分度号的电偶,电动式对应的红黑表笔的正负判断是不一样的!

网友I:
颜色不一样,记住就是了。

网友J:
一般颜色暗,质地相对硬的为正,颜色亮,质地相对软的为负。最好用表试一下。

网友K:
我一般用万用表量电势,当然有时候不太好量,就凭经验了.看材质或接表试了!!!!!!!!!!!1

网友L(2011-12-25):
引用 网友B:
关于   首先要看你的热电偶的分度号是什么,如是K分度号的最简单的可以用磁铁试验亲磁的一端是正极,另一端为负极,一般来说可以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其热电偶的电势其测量电势为正的话红表笔所接的一端为正,黑表笔的一端为负。

我怎么记得是有磁性端为负极,没有磁性的一端为正极

网友M:
用万用表现场测量一下就能够判断出来

网友N:
主要看材质区分,和已知的做比较

网友O(2013-05-28):
有磁性的为负,以前讲座上有

网友P(2014-05-19):
普通的万用表就可以测出极性了接反了的话有的显示数据虚高有的直接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