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激情如火.

楼主(2006-05-31):
   S7-200的现成的PID 和模拟量库吗,在哪里下载.谢谢.我已找到你提供的USS库.谢谢!

网友A:
PID已经包含在编程软件中, 在软件中直接调用即可,模拟量库可以采样自己编写工程转换也可以下载下面库安装使用。http://s.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166

楼主:
   再请教激情如火这个模拟量文件我已加在库里了,但不知道具体意思,和使用方法

网友A:
读进来的显示是0-20MA,是浮点数,输出可以直接写0-20MA之间的一个浮点数,不需要再做转换。

楼主:
再请教激情如火,有这个库的使用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