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推荐RS232/RS422转换电缆

楼主(2006-05-31):
系统描述如下:一台上位机+五台PLC。上位机通过RS232/RS422转换出需要的RS422口;PLC通过RS232/RS422分别转换出5个RS422口。注意:上位机的RS422要与PLC的五个RS422相连。请问:PLC的那五条RS232/RS422转换电缆选哪家的好点,发现网上的良莠不齐,价格相差太大;工控机的转换电缆应该用哪种,是不是PLC的不一样?谢谢

网友A:
市场上有很多RS232/RS485转换器,我们可以提供RS485/422专用系列电缆。
    相关资料已发至您在工控网注册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B:
用转换模块转完,再接通讯线.我用过研华的ADAM4520 232-485/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