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这种场合如何进行伺服选型?

楼主(2006-05-31):
两根压辊以2500N压住薄板(厚度0.5mm,宽度60mm),通过压辊旋转来进行定尺寸进给。压辊材质为钢,直径为80mm,长度为120mm。请教,此类负载如何确定负载惯量及扭力?

楼主:
不少人路过。
此机构的扭力是否轴承的仅为轴承的磨擦转矩?
2500N的压力对负载惯量有没有影响?

网友A:
进给精度要求高么?如果一般的话比如2mm,可以选用步进电机。如果非常高,选伺服电机好了。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看来作为这些基本技术没多少人愿意透露!

网友B:
咕咚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