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触摸屏PWS6600与西门子S7-312PLC通讯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6-05-31):
    我在用Hitech触摸屏PWS6600与西门子S7-312PLC通讯时出现了几个问题。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
    问题1:触摸屏上的画面按钮无效。ADP软件里两个完全相同的画面按钮在两个不同的画面里一个有效,一个无效。用模拟程序实验的时候都有效,但是一连上PLC就出这个问题了。
    问题2:在触摸屏上输入指令时PLC出现误动作。比如在触摸屏上从一个画面进入另一个画面时,PLC的内部触点(如M100.0)产生动作。而ADP软件中根本没有与这个内部触点进行通讯。

    请问以上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是触摸屏的质量问题还是我操作的问题,如果是操作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确认你的通讯灯“run ”是否在闪烁,是则通讯正常,不是则检查你的通讯设置和你的操作了。
    如果可以的话,请把你的程序发份给我,我试着帮你看看什么问题ping0515@21cn.com

网友B:
用变频了吗,可能是干扰引起的.
QQ:168000452
TEL:13532995757

网友C:
你确认通讯连上了吗?

如果没有加适配器,通讯速度很慢的. 通讯可能不太可靠.
建议最好加上适配器.

--------------------------
广州亿控自动化公司
技术部
020-38473560
gzeasycom@21cn.com

网友D(2007-09-03):
终于解决了,还是S7-300的cpu没有的硬件参数没有设置对,应该将波特率改为19200,这个也许是初次使用的人容易犯的错误

网友E:
不会吧,一年多才解决?

网友F(2008-02-21):
应该不至于一年多才解决的吧,是不是很久没来了,突然回来根大家说一声啊。

网友D:
我不是发帖的人,我发现海泰克的触摸屏根本无法和312cpu(型号6se7 312-1AD10-0AB0)通讯,换了新型号6se7 312-1AE13-0AB0才行,不信大家有机会试一下,通讯方式是MPI口通讯

网友G:
学习啦,又知道了一点知识

网友H(2009-03-11):
我现在 也是出现这种问题!HITECH PWS6600c-s与 s7-300 313C2DP的MPI口。

刚开始上电的时候,通讯灯闪烁的频率都是正常的。但是过不了三四个小时。触摸屏就和PLC通讯不上了!

用的9针头自己焊双绞屏蔽线的线。

求助给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