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5-31):
单轴调节,阶跃响应,或者规划低速的位移曲线,系统响应都较好.

为什么速度和加速度给一个较大值,便有较大的超调量?怎么调节PID都没有太大作用,请诸位指点?

网友A:
速度本身已经是位置的微分了
而加速度本身又是速度的微分

可能是你的速度和加速度已经限制了D的大小!

楼主:
限制了D的大小? 能不能再说的清楚一点,不太理解

网友B:
理论上阶跃响应中包含丰富的带宽信息,如果阶跃响应很好,不应当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在调调参数把。

网友C:
单轴调节,阶跃响应,或者规划低速的位移曲线,系统响应都较好.

阶跃响应很好,你跃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