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超声波料位传感器与容器体积有关联吗?

楼主(2006-05-31):
请教下下:超声波料位传感器与容器体积有关联吗? 我们单位有两个地方在用超声波传感器,可有一台在下料时的料位指示曲线很不稳定(罐较小),另一台在进料与出料时的料位指示曲线都很平缓的上升下降(罐很大).

网友A:
是不是两台安装的位置有不同,一个更靠近下料口的缘故啊.
曲线平稳或不平稳是受被测介质在空气中的浓度大小所决定.

网友A:
或是罐子深的,波的发射时间就长,被空气中的介质,真正的我们介质所吸收的能量就多,返回的波的能量与初发射时的差值就大,所以平缓.而小罐子的发射的波能量与接收的波能量相差无几,故曲线不太稳定,
不知道这个是否真正的原因.

网友B:
超声波传感器不能离罐壁太近,有距离要求,请查说明书.

网友C:
反射跟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