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siemens变频器如何改善低频时的机械特性

楼主(2006-05-31):
求助各位老师,
我公司有一台6SE7026-0ED61-Z的变频器(64.9A),用于牵引作用.工作在低于5HZ频率时,负载波动大,不到3分钟就会自动停机,且没有任何报警.重新开机还是如此.
请问,有哪位老师能指点迷津.有哪些参数可以调整吗?谢谢!!!

网友A:
我的设备也曾经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低速起步困难。
请问什么控制方式?128,278,279你分别设置多少,还有792?
停下来的时候不报任何故障?492,498,350,354,分别多少?
能把参数发来看看吗?
anxi_dongri@yahoo.com.cn

网友B(2006-08-07):
问一个简单问题,你用的是变频电机么?你加了电压提升么?电源频率较低时,电源电阻也相应降低,定子有效电阻和电源阻抗一起构成了一个分压器,由此造成主电源电抗器的端电压随频率降低而降低,为了防止励磁的减弱,电机运行于低频时应加一些电压提升,还有一般的电机是不允许运行在5HZ的。

网友C:
我们用的很多变频器都是工作在5hz的,运转很正常啊!要查一下是不是设置了最低转速,在负载波动的情况下,速度波动到低于最低转速,变频器就认为是0速,从而停机。还有速度给定如果是外部给的话,要看看是不是最小频率以上,外部给定有变化也是容易造成停机的。 这些变频器都是不会报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