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怪现象:直流电压达900V!

楼主(2006-05-31):
不带电机,上400V交流电源,电容上电压居然到900V,数子表和机械表全测过,过电压报警 ,电容到极限了,吱吱响啊!

拿掉大电容,继电器直接接到逆变,电压还是900V,
继电器后断开连接时,测得电压为600V

电路跟一般变频器是一样的,只是在整流模块前多了个电抗器,开关电源是一个自藕变压器单独供的,同时该变压器还供继电器的电源

该机子是富士的老机子,22KW,FVR50G5C-5FL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请各位同行分析以下.

网友A:
谁叫你用日本人的东西的,看你麻烦了吧,哈哈

网友B:
怎么可能,肯定是误测量~~~你在整流模块的输出端量,400伏怎么会整流出900V的高压~~~

网友C:
是电抗器升压造成的

网友D:
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从整流模块的输出测测量电压比较准确。如果测量不方便你可以换一块整流模块,如果现象依那就是误检测。应该查驱动板上的电压检测部分,电压反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