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急求帮助!!!!

楼主(2006-05-31):
我用WINCC和PLC采用MPI通讯,为什么添加变量时找不到MPI驱动啊?谁能帮帮我?
我要读PLC里的DB100里的数怎么添加变量,因为是初学,请指点实现步骤。MSN:csu_qiang@163.com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添加通讯通道,就是S7通讯通道,然后再MPI下建立新连接,最后再添加变量,添加变量时可以指定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