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脉冲控制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2006-05-31):
SIEMENT 编程求助:
想在步进电机运行的过程中修改脉冲频率,使电机及时响应,并立即使用新的修改
后的频率运行
请问这个时候调用中断可以达到以上效果吗?

网友A:
程序上是可以的!
这样就怕电机会失步!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去触发和调用中断呢

网友B:
没听说步进电机可以这样用的,本身就是开环,切换过程实际就是失控状态

网友C:
好象运动控制卡里可以做到运动中加减速的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你要注意相临两次脉冲的差值不可太大,否则容易丢步。

网友E:
在变化过程中采用加减速控制,可以使用。
如果跳变频率不大,直接改也可以。
中断中进行更改是可以的,一般不用考虑中断时间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