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控制电机加减速

楼主(2006-06-01):
假如我给电机发一个“电机正转主速”,当碰到一个开关后再发“电机正转第一段速”可以吗?

网友A:
甚麼電機?

楼主:
普通三相电机,PLC+变频控制

网友B:
可以的。PLC编程很灵活的.

楼主:
用通讯也可以?

网友C:
楼主如果想用通讯控制的话,
可以通过先由开关控制寄存器的赋值,再用MODBUS指令将寄存器内的值传送给变频器的方法来控制的.